混音技术

楼主:
从表面上看,混音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要做的只是调节一些旋钮,直到所有的声音听起来都很好即可。但在实践中你会体会到混音确实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因为,音乐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有其自身的声学空间位置、特性等,所以,不仅要将注意力放在音乐上,而且体现出不同乐器的特色,甚至是“墙壁的声音”;同时还要注意音乐中频响的平衡,要尽量使得声音的高音部分明亮而不尖锐,还要有充足的低音作为衬托,而又不要将声音弄成一团浑水,当然,保证一个清晰而坚实的中频段也是非常必要的。
  混音作为一项工程,必须有自己的程序。只有这样,即使面对繁杂的工作,也不会感觉茫然不知所措。笔者在从事混音时一般分这么几个步骤:前期准备,中期对音色的调整,后期加效果等处理。
  1 前期的准备
  (1)录音时保证各轨声音干净是混音关键要素之一
  录音过程中,多数情况下应打开信号处理设备上的“bypass(直接通过)”开关,不给信号加任何效果,而保持信号的“原汁原味”。对于单个音色,可能听不出直接录音和通过调音台及其他设备的录音各轨声音中有什么不“干净”的成分,但叠加起来就会影响乐曲的清晰程度。
  (2)回顾音轨
  先使用较低的音量听一听所有音轨中都有些什么东西,然后记录下音轨的信息,并使用即时贴或是可以擦除的笔简要地标明哪个声音对应调音台上的哪一路。最好按照一般的逻辑习惯来组合声音,如将所有打击乐器的声音都放在调音台上相邻的音轨中。
  (3)带上耳机清除瑕疵
  检查录音细微的瑕疵是一件需要用到“左脑”的理性行为,这不同于“右脑”的感性的混音工作。这时你可以戴上耳机,分别单独播放每一个音轨来捕捉录音中的每一个细节。虽然一些细小的杂音单独听起来不会引起注意,但将一二十个音轨叠加到一起后,那些令人反感的声音就会原形毕露。
  (4)在音轨间建立相对的电平平衡
  对于一个优质的混音来说,各个音轨自身的声音应该是非常棒的,但当各轨组合在一起相互作用时,声音应该更好。进行整体聆听时最好先切入到单声道方式,如果各轨的声音录得很清晰,那么在单声道中它们将比在立体声中表现得更加明确。如果一开始就用立体声试听,那么各音轨中彼此冲突的一些地方就不容易被听出来。
  2 中期的音色调整
  在上述过程做好后,就要调整每轨声音的音色了。这是一项繁琐而又枯燥的工作。均衡器(EQ)可以用来突出不同乐器的特征,并使得声音在整体上更加平衡。首先对歌曲中最重要的元素进行加工(如人声、鼓和贝司)。一旦所有的元素都“粘合”在一起了,再着手处理其他声部。音频频谱有一定宽度,而每一种乐器又都要在整个频谱范围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因此,当各个乐器的声音组合到一起时,它们将填满整个频谱(当然,如何填满频谱首先取决于乐曲的配器,但均衡也在其中起着一定的作用)。混音时要先从击打乐器组下手的一个原因就是,击打乐器组中的乐器(从低音部的大鼓到高音部的钗)可以很好地覆盖整个音频频谱。击打乐器组安排停当,就可以开始逐一将其他乐器融合进去了。
  对一个音轨进行均衡操作时会影响到其他的音轨。如提升某一个钢琴音轨的中频部分可能会影响到人声、吉他及其他中频段乐器的声音。有时候对某一乐器的某个频率进行提升,会导致该频率处其他乐器声音被削弱的现象。为了使得人声更为突出,可以试着在其他乐器中将人声频率所在频段进行衰减,而不要一味地用均衡器对人声进行提升。
  如需那种“突破”型或“爆发”型的声音,可试着将1—3 kHz的频段进行少许提升。不要对所有的乐器都使用这一方法,因为其目的是要用提升(或是衰减)操作来将一种乐器的声音与其他的乐器区分开。
  3 后期加效果的处理
  一般来说,后期对音色的修饰无非就是加混响、延时、压缩、激励等等这些常用的效果。加入这些效果不是例行公事,而是为了将声音修饰得更动听,但要保证原先调整好的电平比例不产生大的变化。
  接下来就是安排声学空间。首先在辅助输出口外接一台效果器,并选择混响和延时效果,为一个扁平的声场创造出一定的纵深空间;通过开大一个声道的辅助输出并稍微降低其推子,就可以将一个音轨的声音放置到声场的后方。
  效果处理可以说也是“完整的声音”中的一部分。如果echo效果的回声落到了音乐的拍节上,就有可能改变节奏部分的特征,而distortion会更加激烈地改变声音,等等。所以,加入这些效果有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可以改变音色,但不要破坏整体效果。
  切记上面的各个步骤相互影响。因此,要反复地在均衡、电平、立体声位置和效果之间进行调整。*的标准要尽可能地严格,如果没有将那些带来麻烦的东西除去,它们可能会在你试听混音结果时像幽灵一样总来捣乱。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不同的系统中检查混音结果。在停止一切混音之前,先要在各种各样的耳机和音箱上试听,既要用立体声来听,也用单声道听,同时还要试验大音量播放和小音量播放的不同。如果你的混音是针对某一特殊系统而做,如多媒体音箱,那么你可以考虑就用这种音箱作*进行混音。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也一定要在一个能够代表将来用途的系统上听。
  无论你如何去做,都要保证混音的活泼性和对听众的吸引力,但是保证这一点并非易事,甚至片刻的改变就会对最终的回放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要出于对某种效果器的偏爱,就不管适合与否一味地使用,使用效果器是要让声音增添更多的变化,使音乐作品的吸引力更大。保持电平一直在“跳舞”,不要对尝试有任何畏惧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