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MS 陀螺仪+加速度计参数含义

楼主:
今天逛了逛Invensense和ST的MEMS传感器官网。有如下两份文件:
第一份是Invensense产品的选型手册。另一份是ST的MEMS6轴传感器LSM6DSM选型手册。但是对于有些参数不明白。请懂行的给予指点。

图中标红的是不是表示同样的含义。就是说分别代表线加速度和角速度灵敏度随温度的变化情况。可是为什么差值这么大。

还是说一个表示整个温度范围内最大的插值,一个表示每变化一度的差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VENSENSE的描述的是sens over temp,全温度范围内灵敏度的变化范围,ST的描述的是是:温度每变化一度,加 ...

跟你理解一样,如果对于LSM6DSM

网友B:
帮你召唤大神们@jmsht33  , @littleshrimp ,@melau ,@uniquey

网友A:
INVENSENSE的描述的是sens over temp,全温度范围内灵敏度的变化范围,ST的描述的是是:温度每变化一度,加速度和陀螺仪的灵敏度的变化率。

网友C:
线跟角肯定是不同的温漂肯定也会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你召唤大神们@jmsht33  , @littleshrimp ,@melau ,@uniquey

谢谢你

nmg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NVENSENSE的描述的是sens over temp,全温度范围内灵敏度的变化范围,ST的描述的是是:温度每变化一度,加 ...

谢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然这技术要差几代了。看来20602要在一些参数上比ST好一些。20608的参数这里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线跟角肯定是不同的温漂肯定也会不同

这个我当然知道。我是说分别对应。差别太大

网友:
不客气,欢迎楼主多来讨论、分享。这里有很多传感器使用方面的大神们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然这技术要差几代了。看来20602要在一些参数上比ST好一些。20608的参数这里没 ...

一般对于温飘要求高的应用,都需要在sensor外部做温度补偿(电阻或MOS加热),利用sensor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做一个补偿回路。与其费力补偿,不如控制环境。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对于温飘要求高的应用,都需要在sensor外部做温度补偿(电阻或MOS加热),利用sensor内部的温度传感 ...

说的有道理。今天我见一公司用的测路线方案是用惯导测量出路径,然后输入相对比较准确的GPS起点和终点。做完修正之后路径误差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