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干扰怎么办?

楼主:
意外发现,电脑的电源输出地是和外壳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输出地是和PE线是接一起的
最近项目上碰到,大功率的变频器和电机也是同时接上PE线防止漏电,可是这么一来也就和电脑的电源输出地接在一起,通信和采集都受到一定干扰

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吗?分开接地?

网友A:
“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吗?分开接地?”
难道你的大功率的变频器和电机和你的电脑共用地线?

网友B:
电脑的外壳和系统地连接在一起,而且要可靠的接大地。类似的,变频器、电机的外壳也同样。只要合理的选择接地点就不会有你担心的干扰耦合问题。事实上,这么做还能降低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案吗?分开接地?”
难道你的大功率的变频器和电机和你的电脑共用地线?

去现场转了一圈,确实是这样接地的,我们的设备已经尽量把地线分开了,可是到后来才发现电脑的电源地和显示器的金属外壳接在地线上

PS:电脑和显示器都是直流供电的还都是金属外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外壳和系统地连接在一起,而且要可靠的接大地。类似的,变频器、电机的外壳也同样。只要合理的选择接 ...

现场只找到一根接地线,就是专门给变频器准备的,隔离电源的输出地和PE接在一起,感觉会增加干扰,版版有没有相关的设计资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去现场转了一圈,确实是这样接地的,我们的设备已经尽量把地线分开了,可是到后来才发现电脑的电源地和显 ...

建议你们的电脑另行埋设保护地线。尽量躲开变频器和电机的保护地线(埋设得远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场只找到一根接地线,就是专门给变频器准备的,隔离电源的输出地和PE接在一起,感觉会增加干扰,版版有 ...

务必保证尽量低的接地阻抗,你画个图分析一下就该明白。
一般而言,给电脑供电的电网接线应该是三线制的,其中一根线为地线,而工厂、商用、住宅的供电网严格按国标施工的话,其接地回路应满足接地阻抗要求的,故而无需再另设接地线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必须布设一条合规的接地回路。同时,给变频器、电机等设备预留的地线一定要接上,且连线必须是低阻抗的粗铜线甚至铜带,这些高功率设备的接大地回路阻抗要求比电网的接地回路要求更高。

网友D:
也许楼主用万用表一量, 电机地线与电脑地线是"通的", 有一个10欧量级的电阻, 便认为是通的了
每栋大楼的强电井和弱电井配电箱都是分别等电位, 由强电保护地线母排和弱电地线母排相连, 强弱电地线应各自汇入相应的母排. 这两种母排的接地桩相隔几十米, 但接地电阻最多都只有几欧, 用表量通常认为是连在一起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务必保证尽量低的接地阻抗,你画个图分析一下就该明白。
一般而言,给电脑供电的电网接线应该是三线制的 ...

谢谢指点,现场是用的3CM宽的扁铁作为接地线的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们的电脑另行埋设保护地线。尽量躲开变频器和电机的保护地线(埋设得远一些)。

恩,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许楼主用万用表一量, 电机地线与电脑地线是"通的", 有一个10欧量级的电阻, 便认为是通的了
每栋大楼的强 ...

现场查勘了,电机和变频器的地线确实是和插座的地线接在一起的

在插座中减掉地线,发现干扰更大了,接地了干扰会小一点

不过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实验时确实正常的,应该是您说的强弱电分开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现场是用的3CM宽的扁铁作为接地线的不知道够不够

只要接触点能长期保证无锈、接触良好可以用铁质导体,否则最好换成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