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c=5V,Ubb=-8V,Rc=1K,R1=3.3K,R2=10K,三级管放大倍数为20。求u1=5v时的u0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三极管可能有两种状态:1、未导通,基极电流为零;2、已导通,基极对地大约0.65V。倒底处于哪种状态,需要计算才知道。
假定状态1。那么基极无电流,由u1为5V、UBB为负8V,R1为3.3千欧,R2为10千欧,计算得R2两端电压为9.77V,那么基极对地为1.77V。与基极无电流不符。
那么只可能是状态2,此状态又分两种情况:三极管饱和以及三极管未饱和。不过两种情况基极对地均为0.65V左右。由此可以计算出R1与R2电流之差(0.453mA),这就是基极电流。知道基极电流后,由放大倍数20可知集电极电流(9.06mA)。集电极电流乘以负载电阻为9.06V,超过电源电压。
结论: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

网友:
根据“等效发电机”原理,基极相当于一个1.77V的电源,接一个2.48K的电阻。

----------------------剩下的问题,楼主自己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可能有两种状态:1、未导通,基极电流为零;2、已导通,基极对地大约0.65V。倒底处于哪种状态,需要 ...

计算得R2两端电压为9.77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算得R2两端电压为9.77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计算得R2两端电压为9.77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我在2楼说:“假定状态1。那么基极无电流,由u1为5V、UBB为负8V,R1为3.3千欧,R2为10千欧,计算得……”,计算无非是R1和R2对【+5V~-8V】这个电压分压。

网友:
算毛啊,发射结反偏,都工作截至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