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有做室内定位首先要做啥

楼主:
想做D2D+ZIGBEE的室内定位,算法如何实现呢,应该做啥呢

网友:
两个思路,一是布设大量测距节点,每个节点都有自己的ID,位置固定且预知,其辐射覆盖一定范围,并由多个节点覆盖整个测距区域。在上述区域内,一个接收机可以收到多个测距节点的信号,根据实现知道的节点位置,再结合多点的圆周交点即可获知接收机的位置。本法的优点是定位精确,但需要较多定位节点,成本高。
另一个思路是场强法。同样事先知道测距节点的位置,然后根据接收机接收到的节点发射机的信号场强,即可知道离测距节点的距离。本法的优点是成本低,算法简单,但测距精度差。
实际应用中是前述两个方法的结合,这样在成本和定位精度中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