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阻

楼主:
我想问一下,模拟开关的地址位输入为什么要加一个电阻?加多大的合适

网友A:
楼主有图么,最好上个图,一般来说若你的按键接单片机,有限流和上拉的作用,但不知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图么,最好上个图,一般来说若你的按键接单片机,有限流和上拉的作用,但不知是哪个

你看,就是这个

网友B:
R28,R30,R31右边接的是单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28,R30,R31右边接的是单片机

“我想问一下,模拟开关的地址位输入为什么要加一个电阻?”
这三支电阻不是必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模拟开关的地址位输入为什么要加一个电阻?”
这三支电阻不是必须的。

但是我不加着三个电阻,模拟开关没有动作,加上之后才有动作,问别人的时候,让我加上才有动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不加着三个电阻,模拟开关没有动作,加上之后才有动作,问别人的时候,让我加上才有动作的

“但是我不加着三个电阻,模拟开关没有动作,加上之后才有动作”
“不加”电阻,三支电阻是开路还是短路?

网友:
主要是上拉,
这种CMOS芯片,接上拉电阻防止高电平干扰外,还可以防止静电损坏
并且这种芯片不用的管脚不能悬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不加着三个电阻,模拟开关没有动作,加上之后才有动作”
“不加”电阻,三支电阻是开路还是短路 ...

我用导线将三只电阻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上拉,
这种CMOS芯片,接上拉电阻防止高电平干扰外,还可以防止静电损坏
并且这种芯片不用的管脚不 ...

那我用不到的管脚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导线将三只电阻短路

这个现像相当奇怪。
3楼图中,4051芯片的第8脚(Vss)未标出,看看电路板上该引脚接到哪里去了(正常应该接地)。

网友E:
从阻值看,22Ω应该只是阻尼电阻,通常高速动作时才需要的。
但因贴出的电路似有些尚未交代清楚细节,致使其他可能性也无法完全排除,比如电源是咋接的?产生输入信号A-CON1~3的是器件否用同一电源?有没有不同时上电的可能?选通信号的切换速度、频度有多快?4051的详细型号不全(比如是老4000系列,还是74HC,还是74LV等,速度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

网友:
条件交代不全的不光是楼主,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陋习,以为自己做点什么全世界都理所当然地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上拉,
这种CMOS芯片,接上拉电阻防止高电平干扰外,还可以防止静电损坏
并且这种芯片不用的管脚不 ...

加上拉电阻可以就上拉,要调整一下阻值,22R太小了

网友F:
那几个电阻没什么用,如果说是高速电路的阻尼电阻,但4051却不是高速器件。如果是用于电平转换的限流电阻,但阻值过低了。楼主应该给出完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上拉电阻可以就上拉,要调整一下阻值,22R太小了

这个阻值应该怎么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像相当奇怪。
3楼图中,4051芯片的第8脚(Vss)未标出,看看电路板上该引脚接到哪里去了(正常应该接 ...

恩恩,这个管教是接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几个电阻没什么用,如果说是高速电路的阻尼电阻,但4051却不是高速器件。如果是用于电平转换的限流电阻, ...

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电阻?或者说换一个其他阻值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阻值看,22Ω应该只是阻尼电阻,通常高速动作时才需要的。
但因贴出的电路似有些尚未交代清楚细节,致使 ...

芯片的型号是HEF4051BT,ACON1~3是同一个单片机的不同引脚,故供电肯定是一致的。另外,1.2.4.5.12.13.14.15是模拟信号的输入,3引脚是模拟信号的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几个电阻没什么用,如果说是高速电路的阻尼电阻,但4051却不是高速器件。如果是用于电平转换的限流电阻, ...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对多路视频进行选择,应该选用什么?可以用模拟开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型号是HEF4051BT,ACON1~3是同一个单片机的不同引脚,故供电肯定是一致的。另外,1.2.4.5.12.13.14 ...

HEF4051B是很低速的器件,似乎跟阻尼电阻八杆子打不到一块。
不如细述下“不加着三个电阻,模拟开关没有动作,加上之后才有动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吧——是完全无切换,还是切换了,但因读取timing不对没读到正确的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不用这个电阻?或者说换一个其他阻值的电阻?

当然是不必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对多路视频进行选择,应该选用什么?可以用模拟开关吗?

可以用模拟开关,但不能用常规的4051,去MAXIM和LT的官网选合适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HEF4051B是很低速的器件,似乎跟阻尼电阻八杆子打不到一块。
不如细述下“不加着三个电阻,模拟开关没有 ...

是完全没有切换,我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切换,后来请教别的人,他让我加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可以用模拟开关,但不能用常规的4051,去MAXIM和LT的官网选合适的吧。

我想问一下,我用继电器去切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不必用了。

您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是新片推荐的电路,但是我按照推荐的电路,并没有动作,除了SPEC061A我用的是单片机代替的,其余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我用继电器去切行吗?

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您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图,是新片推荐的电路,但是我按照推荐的电路,并没有动作,除了SPEC061A我用的是单 ...

你怎么判定没有动作的?U1、U2的供电电压都是5V么?图中R2要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然是不必用了。

可以不用,至少普通4051是可以不用的,我用过普通4051,不加电阻,工作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完全没有切换,我等了好长时间,还是没有切换,后来请教别的人,他让我加上的

就差这俩电阻就会造成切换/不切换的天壤之别吗?太匪夷所思,莫非是因为Latch-up(可能性极低)。
不看整体电路恐怕只能是盲人摸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判定没有动作的?U1、U2的供电电压都是5V么?图中R2要去掉。

我接入声音,输出端也就是X端没有声音输出,供电电压都是5V,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判定没有动作的?U1、U2的供电电压都是5V么?图中R2要去掉。

我今天实验的时候按图中的方法接的,然后输出的声音只有杂音,什么都听不清,去掉R2也是的

网友B:
视频也可以用继电器去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接入声音,输出端也就是X端没有声音输出,供电电压都是5V,

那要看你怎么接入的,你的电路只能传输正信号,接入纯交流的音频信号是无法传输的。用逻辑电平试,电源或地,这样测试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实验的时候按图中的方法接的,然后输出的声音只有杂音,什么都听不清,去掉R2也是的

传交流音频信号的话,需要接入负压,输入幅值也不能过大。好好看看器件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频也可以用继电器去切吗?

可以,但用继电器体积大,耗电高,成本也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要看你怎么接入的,你的电路只能传输正信号,接入纯交流的音频信号是无法传输的。用逻辑电平试,电源或 ...

您说的意思是,我在输入端接入一个电频,然后在输出端检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意思是,我在输入端接入一个电频,然后在输出端检测,对吗?

是电平,用Vcc和GND,即逻辑电平。

网友:
需要电阻上拉,要么程序没设置,要么这个端口不支持上拉,需要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