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文件怎么打开,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altium 10 打开之后,错误如下图,点击ok后1片黑什么也没

UNI-28386_C.pcb

网友:
不是PADS就是protel

网友:
powerpcb5.0下载了不兼容安装失败
pads打不开作业不兼容,
刚看到这个文件是UNI - UniCAM file。
准备用.lbr转换失败了大神怎么操作啊谢谢

LAY-28386.brd

网友:
文件类型无法识别
分明是打开了软件不认识的文件格式,,,

网友:
Altium Designer10之后的软件,打开其他格式的电路图文件,是需要另外增加插件的,希望楼主注意,要已经安装插件

网友:
LZ,里面是这个文件吗?

网友A:
忘传AD格式的附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传AD格式的附件了。

谢谢,怎么打开的啊,,,

网友B:
我怎么导入失败了啊。。怎么导啊,谢谢
前面有导入失败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导入失败了啊。。怎么导啊,谢谢
前面有导入失败的图片、

因为你的电脑上没有安装Allegro软件。
没有安装Allegro,用AD是无法导入Allegro文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导入失败了啊。。怎么导啊,谢谢
前面有导入失败的图片、

你可以安装一下Allegro,保证你就能顺利导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安装一下Allegro,保证你就能顺利导入了。

谢谢。

网友:
大神请教下我下的allegro 16.5还是报错了,英文的翻译过来是这样错误:无法打开(spmhod-29)设计由于数据库是一个较新的版本在保存和包含与此版本的软件不兼容的功能。
请问下哪个版本好?有没有汉化包啊?太复杂了比altium谢谢

网友C:
电脑上没有安装Allegro软件,ad导入allegro的的确有很多问题
不知道现在Altium新版本是否有插件

可以尝试Altium Designer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也要看Allegro是什么版本,低版本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上没有安装Allegro软件,ad导入allegro的的确有很多问题
不知道现在Altium新版本是否有插件

可以尝 ...

装了16.5,连brd都打不开,allegro,报错上面说过版本不兼容。是我打开方式错误还谁怎么的,,,更别提转换格式了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了16.5,连brd都打不开,allegro,报错上面说过版本不兼容。是我打开方式错误还谁怎么的,,,更别提转 ...

一个文件,折腾几天打不开,发出来,谁能打开后还你
打开文件的事情,与版本,几个软件相互兼容有容有很大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忘传AD格式的附件了。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大神能否帮我转成AD格式的?小弟不胜感激。。

UNI-29102_A2.pcb

UNI-29104_A1.pc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大神能否帮我转成AD格式的?小弟不胜感激。。

你这个资料是不是用PADS高版本创建的呢?我用PADS VX1.2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