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6205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
如此图所示,为一个LT6205CS5的放大电路。
能否分析下这个电路。
这个运放是在放大什么信号呢?

网友:
实在是看不出来。
别的先不说,那四支2k电阻(电阻排)并联,就感觉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看不出来。
别的先不说,那四支2k电阻(电阻排)并联,就感觉很奇怪。

是给2N3904的基极一个稳定的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给2N3904的基极一个稳定的低电平?

没有看到Q1完整电路,不能确定这四支电阻作用。
但四支2k电阻并联等于一支500欧电阻,无论什么作用,使用一支500欧电阻就够了。这种电阻排的成本可比一支电阻高,占电路板面积也大。所以说这个电路感觉很奇怪。

网友C:
楼主图画的很不规范,且一定有错。运放应当是作为交流同相比例放大器用,但没有输入信号,右侧晶体管按图中接法毫无用处,永远处于截止态,故显然电路图有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画的很不规范,且一定有错。运放应当是作为交流同相比例放大器用,但没有输入信号,右侧晶体管按图中 ...

所以啊,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电路是在放大什么玩意。。。
但出来的结果,是这个BAV99的钳位点上,也就是c12的上端,
会有一个0-5V的正弦波啊。频率大概有个1-2M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Q1完整电路,不能确定这四支电阻作用。
但四支2k电阻并联等于一支500欧电阻,无论什么作用,使 ...

而且是在2N3904的基极和射极用了几个这样的10K,20K的4排阻,然道只是为了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是在2N3904的基极和射极用了几个这样的10K,20K的4排阻,然道只是为了精度?

这个很难说。这种分立放大器若要求精度,通常是采用手动调节校准的方法,不会采用多支电阻并联。
另外,多支电阻并联,未必能够提高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是在2N3904的基极和射极用了几个这样的10K,20K的4排阻,然道只是为了精度?

从这多支电阻并联和没办法找到运放输入信号(包括运放供电串联电阻R1)来看,说不定原设计者是在故弄玄虚,装上一些没有用但又不会影响整个电路工作的元件,你们慢慢猜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这多支电阻并联和没办法找到运放输入信号(包括运放供电串联电阻R1)来看,说不定原设计者是在故弄玄虚, ...

这么阴险啊,不过,感觉元件用的确实很一般啊,也不像是对精度要求高的样子。
把NPN三极管的基极连到运放的输入,这到底是个啥意思呢?
从整体功能和电路来看,应该是放大的输入和这个连接是有关的,而且放大信号应该就是这个基极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啊,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电路是在放大什么玩意。。。
但出来的结果,是这个BAV99的钳位点上,也就是c ...

那只能说明你电路测绘的不对,好好对照实物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阴险啊,不过,感觉元件用的确实很一般啊,也不像是对精度要求高的样子。
把NPN三极管的基 ...

那支NPN三极管的基极也没有什么输入信号啊!
再说,分立三极管也不可能从基极输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阴险啊,不过,感觉元件用的确实很一般啊,也不像是对精度要求高的样子。
把NPN三极管的基 ...

“这么阴险啊”
只是猜测。
若要确定,必须看到全部电路并了解其功能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只能说明你电路测绘的不对,好好对照实物检查吧。

看来,只能做出实物样品来了再来测测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能做出实物样品来了再来测测看了

做出实物来?电路都不对做什么实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只能做出实物样品来了再来测测看了

“做出实物样品来”
原来电原理图是你自己抄板画的?
那几乎可以肯定你抄板有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出实物来?电路都不对做什么实物!

已经去打板了哇 。。。
这个是通过pcb抄出来的原理图,然道真是有哪里抄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去打板了哇 。。。
这个是通过pcb抄出来的原理图,然道真是有哪里抄错了?

如此抄板,该打屁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此抄板,该打屁股!

是不是2N3904的基极会有小电流流入?
然后影响到运放的正相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