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衰减器

楼主:
目录
1  功率衰减器的基本构成
2  功率衰减器的相关参数
3  功率衰减器的技术指标
4  功率衰减器的注意事项

研发①射频与微波测试系统②功率电子测试系统③数字、模拟高速信号测试系统

网友:
1功率衰减器的基本构成

构成功率衰减器的基本材料是电阻性材料。通常的电阻是衰减器的一种基本形式,由此形成的电阻衰减网络就是集总参数衰减器。通过一定的工艺把电阻材料放置到不同波段的电路结构中就形成了相应频率的衰减器。如果是大功率衰减器,体积肯定要加大,关键就是散热设计。

研发①射频与微波测试系统②功率电子测试系统③数字、模拟高速信号测试系统

网友:
2功率衰减器的相关参数

  1、衰减: 用于描述传输过程中从一端到另一端的信号减少的量值。可用倍数或同轴衰减器

  分贝数来表达。

  2、VSWR: 等于特性阻抗与连接在传输线输出端的负载阻抗的比值。

  3、最大平均功率: 在衰减器输出端接特性阻抗时,在指定的最高工作温度上可长期加到衰减器输入端的最大功率。当工作温度降至20ºC,输入功率降到10mW时,衰减器的其它指标不应该发生变化。

  4、插入损耗的功率系数: 当输入功率从10mW到额定功率时,插入损耗的变化值(dB)。

  5、最大峰值功率: 在衰减器输出端接特性阻抗时,在指定的最高工作温度上,在指定的时间内,加到衰减器输入端的5ms脉冲宽度最大峰值功率。当工作温度降至20ºC,输入功率降到10mW时,衰减器的其它指标不应该发生变化。

  6、温度系数: 在最大工作温度范围内插入损耗的最大变化,用dB/ºC表示。

  7、冲击和振动: 衰减器必须承受三个方向的冲击和振动试验。

  8、插入损耗的频率响应: 在20ºC时,整个频率范围内损耗值的变化量(dB)。

  9、工作温度上限: 衰减器工作在最大输入功率时的最高温度(ºC)。

  10、标称插入损耗的偏差:在20ºC,输入功率10mW时测得的插入损耗和标称值的偏差。

  11、接头寿命: 正常连接/断开的次数;在规定的寿命内所有的电气和机械指标应该满足指标要求。

  12、互调失真:互调失真由杂散信号组成,它是由于器件中的非线性因素而产生的。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三阶互调失真,因为三阶互调产物最大而且不可被滤除。三阶互调电平的测试方法是将二个等幅的纯净信号(f1和f2)注入到被测器件中,三阶互调将出现在输出频谱的2f1-f2和2f2-f1处。三阶互调产物由相对于f1或f2的大小来定义,由-dBc来表示。

研发①射频与微波测试系统②功率电子测试系统③数字、模拟高速信号测试系统

网友:
3功率衰减器的技术指标

  1、工作频带:功率衰减器的工作频带是指在给定频率范围内使用衰减器,衰减器才能达到指标值。由于射频/微波数字衰减器结构与频率有关,不同频段的元器件,结构不同,也不能通用。

  2、功率容量 :功率衰减器是一种能量消耗元件,功率消耗后变成热量。可以想象,材料结构确定后,衰减器的功率容量就确定了。如果让衰减器承受的功率超过这个极限值,衰减器就会被烧毁。

  3、回波损耗:回波损耗就是功率衰减器的驻波比,要求衰减器两端的输入输出驻波比应尽可能小。我们希望的衰减器是一个功率消耗元件,不能对两端电路有影响,也就是说,与两端电路都是匹配的。设计衰减器时要考虑这一因素。

  4、功率系数

  5、衰减量

4功率衰减器的注意事项

  1、频响:即频率带宽,一般用兆赫兹(MHz)或吉赫兹(GHz)表示。通用的衰减器一般带宽为5GHz左右,最高要到50GHz。

  2、衰减范围与结构形式:衰减范围指衰减比例,一般为3dB、10dB、14dB、20dB不等,最高可达110dB。其衰减公式为:10lg(输出/输入),例:10dB表征:输出∶输入=衰减倍数=10倍。结构形式一般分两种形式:固定比例衰减器与步进比例可调衰减器。固定衰减器是指在一定频率范围固定比例倍数的衰减器。步进衰减器是以一定固定值(例1dB)等间隔可调比例倍数的衰减器,又分为手动步进衰减器和程控步进衰减器。

  3、连接头形式和连接尺寸:

  (1)连接头形式分为BNC型、N型、TNC型、SMA型、SMC型等,同时连接头形状具有阴、阳两种。

  (2)连接尺寸分为公制与英制形式,以上根据使用要求决定;如果连接头的型式多样需要连接,可以配用相应的连接转换头,例:BNC转N型头等。

  4、衰减指标:衰减指标,有多方面的要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衰减精度、承受功率、特性阻抗、可靠性、重复性等。

研发①射频与微波测试系统②功率电子测试系统③数字、模拟高速信号测试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