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试验机

楼主:
目录
1  振动试验机的检测项目
2  振动试验机的性能参数
3  振动试验机的开机
4  振动试验机的注意事项
5  振动试验机的应用

螺纹摩擦系数试验机 紧固件横向振动试验机 生产 研发 销售

网友:
1振动试验机的检测项目

  正弦振动试验: 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在振动台上采用正弦信号,对被测样机进行振动的检测.

  随机振动试验: 在规定的频率范围内,在振动台上采用所有频率成份同时激振而且各个频率的输入振幅是 随机改变的激振信号,对被测样机进行振动的检测.

  冲击试验:采用规定脉冲波形,在振动台上对被测样机进行冲击的检测。

螺纹摩擦系数试验机 紧固件横向振动试验机 生产 研发 销售

网友:
2振动试验机的性能参数

  温度:5-35℃

  湿度:≤85[%](25℃)

  开关型功率放大器 DA-3 4.4

  设备规格

  正弦扫频

  控制和测量通道 1-8

  频率范围 5-4000Hz

  扫频包线 等幅,等速度,等加速度

  分析方式 RMS,跟踪滤波

  扫频方式 线性—对数,正反扫,定频

  随机振动(包括宽带加窄带和宽带加正弦)

  控制和测量通道 1-8

  频率范围 5000HZ

  宽带谱线数 100-800线

  控制谱动态范围 >55db(自闭环)

  冲击试验控制

  脉冲时间 1-30ms

  波形 半正弦、三角、锯齿、方波

  冲击谱合成 频率范围5-2000Hz

螺纹摩擦系数试验机 紧固件横向振动试验机 生产 研发 销售

网友:
3振动试验机的开机

  检测前的准备工作

  (1) 检测操作人员必须熟悉并理解《振动试验机操作使用指导书》 .

  (2)试验前,需检测测试样品的初始功能,如有坏机应进行更换.

  (3)根据检测样品的形状,选择合适的夹具.

  (4)试件安装在台面上后,必须调整台面高度(即调整气室里的空气量) ,使台面螺钉平 面与台面高度指示尺相平, 若螺钉平面高于台面高度指示尺, 则使充气阀放气 (少许) , 若螺钉平面低于台面高度指示尺,则从充气阀处充气(附件中有打气筒)

  振动试验机开机步骤

  (1)开机前,确保振动控制仪前面板的"增益"旋纽位置为零,以及功放"增益"置于"复 位"位置. (即"增益"电位器逆时针旋到底)

  (2)打开功放电源. (此时台体冷却风机此时开始转动)

  (3)打开振动控制仪前面板的"电源"旋纽及微机电源开关.

螺纹摩擦系数试验机 紧固件横向振动试验机 生产 研发 销售

网友:
4振动试验机的注意事项

  (1) 试件必须刚性地安装在试验台面上, 否则会产生谐振和波形失真, 影响试件的正确试验. 试件振动试验中,不能拆卸, 如有必要需要先停机.

  (2) 试验所用的夹具应正确使用并保证确实固定, 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及损伤设备

  (3) 试验中如果发生任何异常现象, 应立即停止试验, 避免损毁设备.

  (4) 系统在运行中切不可触摸传感器.

  (5) 振动试验机工作时, 不要把磁性或不宜接触磁性的物件 (如手表等物) 靠近振动发生机.

  (6) 为了让功率放大器模块和台体有充分的冷却时间,必须在切断信号以后,冷却 7 至 10 分 钟后才可断开功率放大器漏电断路开关.

  (7) 绝对不允许在关闭功放之前先关控制箱和微机电源, 否则会造成对功放和振动台的冲击 甚至损坏.

5振动试验机的应用   振动试验机广泛应用于国防、航空、航天、通讯、电子、电器、汽车制造等行业。

螺纹摩擦系数试验机 紧固件横向振动试验机 生产 研发 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