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款器件的型号

楼主:
为了做东西,把一个触摸开关的台灯给拆开了,里面的电路是一个SGL8022W可以产生不同占空比的方波,电路中SGL8022W的输出端串联一个电阻。电阻输出接一个长的跟贴片三极管一样的芯片的一个引脚,之前一直当三极管用,如果是PNP三极管的话电阻接入的就是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串联一个小电阻接LED灯的负极,发射机接地,我现在只用到电阻和三极管的部分,但是不知道这个三极管的型号,器件表面只有字母Y1,后来查触摸开关的电路发现没用三极管,一般都用场效应管或者是可控硅的管子,所以我就更不知道这是什么器件了,长的更贴片三极管一样,有没有对IC熟悉的大神知道这是什么的或者可能是什么的帮帮忙,我也试过CMOS管A1SHB.A2SHB,A3SHB,可控硅管MAC97A6和a8但是都没有这个器件的效果好,我的目的就是MCU的输出信号通过这个管子之后可以驱动一台LED的小灯,MCU的输出是一个最高频率为100KHz的正弦波,为什么不用方波呢,只是因为项目一开始就采用的方波,项目完成了,但是这个器件是我直接用的台灯上的东西,也就说不知道这个器件这个东西就只有这一份不能批次生产,想做多的话就得买这个型号的台灯,下面是我手画的这部分电路,画的很糙见谅,可能有些地方说的不清楚,没说清楚的地方也请您指出来我再进行说明。

网友A:
但是都没有这个器件的效果好,差在哪里。用电流,波形之类的东西,描述一下。最好有对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都没有这个器件的效果好,差在哪里。用电流,波形之类的东西,描述一下。最好有对比。

嗯嗯  就是说  用这个Y1的输出和MCU的输出波形的形状是一样,只是峰峰值要小,同时也是被偏置了的,用其他的除了8550的输出和Y1差不多外(8550的输出幅度要比Y1的稍小小),那几个的输出压根没波形

网友C:
99%的可能性你这里是一只NPN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99%的可能性你这里是一只NPN晶体管

恩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  就是说  用这个Y1的输出和MCU的输出波形的形状是一样,只是峰峰值要小,同时也是被偏置了的,用其 ...

8550是 PNP 的,你试试NPN的,或者,你测一下,led发光时,单片机io的输出,如果是高电平,就是NPN。测原有电路,led电流,确定所试管子的功率。

网友:
丝印Y1的贴片晶体管正常情况是一种SOT-23封装的贴片三极管SS8050,最常用的是型号是SS8050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