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1-SOC这个板子能用网线链接网络么?

楼主:
我在de1-SOC上安装了Ubuntu系统,需要下东西,能直接联网么?

网友:
IP设置自动,或手动分配就可以上网了,和电脑上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
跟pc一样的

网友:
能发个教程过来么?今晚弄了一晚没弄出来,Ubuntu16.04版本的

网友:
可以,用网线接路由器,网段设置成和路由器一样,设置DNS,如果板子接电脑,电脑用无线网卡上网的话,先把无线网卡和本地连接共享,再设置同一网段,DNS,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这就是P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