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可以用STM32( STM8 )替代吗 ?

楼主:
请教:
MSP430可以用STM32( STM8 )替代吗 ?

谢谢!

网友A:
MSP430是16位通用的MCU,
STM32是32位的通用MCU
SMT8是8位通用的MCU,
这三种MCU各有优点,如各有各自的市场的定位,
没有谁替换了谁,只有谁更合格具体的项目需要。

网友:
不建议替换,替换一个平台,你无法预测会出现什么问题,之前用的430这个平台肯定是有一定的考虑

网友:
这得看具体项目的需求。不同芯片有各自的特点。如果原有产品,重点应用了MSP430低功耗性能。用stm替代恐怕会费劲。要是原有产品,就是一些普通的功能,没有苛刻的指标。stm32性能应该可以满足。另外,不同型号也不同,你得保证对外接口,资源,内存空间足够,,CPU主频尽量不低于被替换型号, stm8性能差一些,需要全面分析一下性能是否满足。

网友:
这个要看你需求了,如果需求其他的可以替代,那没什么问题,我之前的产品也是msp430转到了stm8s平台上面,成本降低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P430是16位通用的MCU,
STM32是32位的通用MCU
SMT8是8位通用的MCU,
这三种MCU各有优点,如各有各自的 ...

谢谢大侠!

找工作,应聘公司让用MSP430,可是,对MSP430不熟悉,因此,想用熟悉的平台 STM32(STM8)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