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怎么转换成安卓接口 怎么连接线

楼主:
type-c怎么转换成安卓接口  怎么连接线  以后安卓手机怎么用type-c的接口充电或者传输数据

网友:
去电子市场或者电脑市场买个转接头就OK,或者去X宝找

网友:
直接手机使用Type-C接口不就行了…… 没有安卓接口这种接口类型,你说的大约是microUSB

网友:
现在要自己做,但是不知道怎么连接线路

网友:
去下载TypeC的资料看看就该知道了,但问题是你得能买到接插件才能自制,这个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