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规则

楼主:
单片机的线束只能布10mil的线,但我想把其他的地线和电源线设置成50mil这样就和单片机的冲突了怎么设置规则呢,求助!

网友:
电源线的布线规则肯定与信号线的不一样啊,难道你设置的规则是将所有的线都约束了吗?

网友:
增加线宽规则。并注意优先级

网友:
线宽哪里把MAX Width 调大,就随便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