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搜索不到设备

楼主:
 测试完了Datalog程序,重新下载了BLE_SampleApp.hex文件,手机APP搜索不到蓝牙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SensorTile上的LED闪烁

nmg

网友:
一样 重新烧了Boot 再烧BLE程序还是不行  搜索不到

网友A:
led闪烁说明ble广播进行中,建议换个手机或pad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闪烁说明ble广播进行中,建议换个手机或pad试试

用我同事的手机试了,搜索不到

网友:
用什么APP,一个APP搜不到,可以试下其他的,

网友B:
呼叫柠檬哥@nmg 看来还是有人问题和我一样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呼叫柠檬哥@nmg 看来还是有人问题和我一样

@littleshrimp @lb8820265 看两位大侠有空,帮忙瞅瞅来

我再邮件提交给ST

网友:
需要同时下载bootloader,只有这个hex是不行的,使用手册里面的一个cleanxxx.bat
文件辅助执行

网友C:
用蓝牙usb dongle利器 ,cc2540 bttool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蓝牙usb dongle利器 ,cc2540 bttool软件

需要安装APP
下一个ST的BLUEM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安装APP
下一个ST的BLUEMS试试

之前豌豆荚下载的bluems试过 找不到 苹果安卓的我都试过   SDK自己编译了 装了也是不行
bootloader也重新烧过 hex也重新烧过

网友:
bluems有对找到的设备根据广播数据进行帅选,符合条件的才会显示出来,androd的话可以用nRF Master Control Pannel试下能不能找到设备,可以找到的话,就是广播包不符合bluems定义的,

网友:
或者你换其它固件试一下,比如BlueMicrosystem
排除固件问题

android可以下载一个BLE Scanner
ios可以下一个lightblue
排除APP的问题

网友E:
灯在闪烁,说明在正常工作,具体的原因不清楚,不过你可以这么来排查。
1. 烧录ST的BM1或者2固件,看是否手机能搜到,能收到就排除了bootload问题和硬件问题。
2. 如果没搜到,那就清除下flash,然后重新下载bootload和固件。
3. 如果成功了,你再刷BLE_SampleApp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灯在闪烁,说明在正常工作,具体的原因不清楚,不过你可以这么来排查。
1. 烧录ST的BM1或者2固件,看是否 ...

以上方法都试了,确实搜不到,应该不是APP的问题,因为换了APP和手机也一样,固件不好说,因为灯确实闪了,说明在工作,bootloader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上方法都试了,确实搜不到,应该不是APP的问题,因为换了APP和手机也一样,固件不好说,因为灯确实闪了 ...

你可以使用STlink的在线仿真看看,程序有怎么运行的,看看有没有卡住,多打几个断电看看有没有运行通过。

网友G:
我收到了这套板子,用如下方法,已经解决了问题。
用例程BlueMicrosystem1_V3.1.1仿真,发现读取蓝牙的版本,读取的数值不对,

  /* get the BlueNRG HW and FW versions */
  getBlueNRGVersion(&hwVersion, &fwVersion);

然后在这个例程基础上,修改代码,执行更新了BlueNRG-MS的固件,为7.2c

然后再仿真,能读取到正确版本信息,hwVersion=0x31,fwVersion=1827 (0x723)即V7.2c版本

下载例程,比如Bootloader.bin +BLE sample app.hex 手机也能正常连接通讯

附上sensortile 更新BlueNRG-MS固件的bin文件,v7.2c  32MHZ主时钟、内部32KHZ副时钟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收到了这套板子,用如下方法,已经解决了问题。
用例程BlueMicrosystem1_V3.1.1仿真,发现读取蓝牙的版 ...

melau老大,蓝牙固件是怎么烧进去的,能否写写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