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个简单电路想试一下仿真,结果不对

楼主:
画了个电路图,结果输入输出好像一样的,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
不可以直接插入图片?

网友A:
首帖电原理图中,R1和R2之比不合适,导致静态工作点不正确,静态时三极管已饱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电原理图中,R1和R2之比不合适,导致静态工作点不正确,静态时三极管已饱和。

我的理解一直是 基极提供直流偏置,每次都觉得把电压设置在电源的中部,请教一下,该设置成多少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一直是 基极提供直流偏置,每次都觉得把电压设置在电源的中部,请教一下,该设置成多少合适

“请教一下,该设置成多少合适”
这个,与你的目标有关。
如果是小信号放大,例如输入是话筒信号,输出幅度是话筒信号的5倍(你的电路电压增益是5倍),这种情况应该让集电极电流尽量小一些,能够保证输出幅度即可。另一种情况是要求输出幅度尽可能大(饱和或者截止失真在同一个幅度发生),此时就要考虑集电极电流多大才能够保证负载上得到最大幅度。
二者集电极电流选择定了,再根据已经定下来的R4数值计算R4上直流压降,加上发射结压降,此即R1R2应有分压比(忽略基极电流)。
无论是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通常R1都要比R2大,而且是大很多。

网友:
   如楼上所说,静态电流没有调好。
    以你的电路为例,设Ic=0.6mA,R4压降0.6v,取Vbe=0.7v,则基极
电压1.3v,如果R2=10K,则电源流经R2电流1.3/10=0.13mA,
R1=(12-1.3)/0.13=82K。搭建电路,微调R2或者R1,集电极电压6v左右即可。
     仅涉及静态电流的计算,设计时要考虑要求的输入输出信号强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该设置成多少合适”
这个,与你的目标有关。
如果是小信号放大,例如输入是话筒信号,输出 ...

先确定集电极电流  确定发射极电阻 反推R1 R2 可以这么理解吧
说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集电极电流  确定发射极电阻 反推R1 R2 可以这么理解吧
说的很详细,

“先确定集电极电流  确定发射极电阻 反推R1 R2 可以这么理解吧”
通常情况,是这个顺序。
定下来R1R2比值后,还有一个自由度:流过R1R2的电流。此电流大了太费电,小了基极电流不可忽略,一般折中处理。

网友:
集电极10K  发射极1K  整个电流差不多1ma  R1 R2这么选 好像还是不对  波形是这样的失真了  还没有放大

网友:
简单的方法 调整 R1 R2 不接信号源 测量三极管C点电压确保电压在6v左右 可以保证直流静态下基本是处于放大区,然后加载交流小信号进行放大,小信号副值慢慢增加,看输出端会出现那种失真,如果是先出现截止失真增大R2 如果是先出现饱和失真增大R1 如果两个失真大约同时出现,那就是合适的静态工作点,R4上并联一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