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PS61086 做5V升12V 升压电路 后一级接触摸电路

楼主:
用TPS61086  做了一块5N升12V的升压电路     后一级是升压12V后接的一块触摸电路
   现在情况如下:
                用A电源(直流电源)   触摸很灵敏
                    用B电源(直流电源) 触摸很迟钝,  如果将 手放到电源的正负极后 ,后一级的触摸非常灵敏
    求各位解决!!!

网友:
触摸灵敏和迟钝,就楼主描述的情况,A电源和B电源是一致的话,还真不敢确定与升压这部分有关

网友A:
A和B有什么区别没,楼主没讲清楚 无法帮你  或上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和B有什么区别没,楼主没讲清楚 无法帮你  或上图

两个都是直流电源,型号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是直流电源,型号不同而已

从结果看,不只是型号不同而已,最好测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