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问题求助

楼主:
本人新手,FPGA新手,手头有一个项目,是一个做一个显示高度的系统,但是高度传感器出来的是频率信号,如下图所示
x轴是高度,Y轴是频率信号,只能通过频率信号来估算高度,频率信号范围在10M-10.6Mhz左右,随着高度变化,信号频率变化,现在难点主要在频率测量这块,要求响应在1ms,出来的是有点瑕疵的正弦波信号,手头买了一块fpga开发板带ad模块,就是不知道如何测量频率,fft估计不可能,因为采样2048点,频率分辨率为20M/2048,这个估计不符合要求,如果用计数器的话,因为有点点谐波,就是担心会不会影响判断上升沿,下降沿,导致错误计数,求高手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把问题想复杂了吧?似没必要用到FFT,不知精度要求是多少。

1、频率是不是数字信号?如是模拟信号则设法整形成数字信号(比如用比较器)。
2、用FPGA片内的PLL把时钟倍频上去(比如几百MHz,看芯片的能力),作为主频时钟。
3、利用主频时钟检测数字频率信号的上升或下降沿的间隔,即可算出频率。
4、加入滤波,平滑掉因最小计数间隔的误差,提高精度。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把正弦波整成同频率的方波来测频呢?

网友:
楼主的需求跟FFT没啥关系,2楼说的方向不错。先把信号放大整形,如果需要的话,然后低通滤波,再用定时器测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