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充电电池 再询问一下18650电池的充电问题

楼主:
前几天改造电烙铁时在某宝上寻到一款有趣的电池  USB电池  5号电池大小
1.5V电压 电笔测试   标1200毫安 不知真否

直接USB充电  充电时红色灯亮起   充满绿灯   充电时间大概1个小时的样子

接下来咨询一下18650电池的充电问题

准备在改造的电烙铁中使用18650电池   因此询问一下充电的相关事宜  好做模具预留位置使用
直接连接USB接口5V电压充电可否?会不会烧?是否必须使用充电模块(不知是否该这么称呼)?

网友A:
上面的这个电池(usb电池)应该是可以的,但是18650肯定是不行的,18650需要加保护电路的,不同的18650可能还不一样,有些人用的是加了保护板的有人没有,还有有些事动力的可以大电流放电,有些就不可以,如果是便携的 可以将18650拆下来充电,或者加保护电路模块

网友B:
1.那个USB电池应该是干电池,应该是真的的,南孚的新品
2.18650锂电池不能直接在USB的5V电源上充电,锂电池需要保护电路。
锂电池的放电平台是3.7V,最高4.2V,最低可以是2.8V,这个范围由保护电路控制,保护电路有欠压,过压,过流等保护。
标准的锂电充电器充电方式是限压恒流,非标准的就是提供一个稍高于4.2V的电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这个电池(usb电池)应该是可以的,但是18650肯定是不行的,18650需要加保护电路的,不同的18650可能 ...

感谢给我科普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那个USB电池应该是干电池,应该是真的的,南孚的新品
2.18650锂电池不能直接在USB的5V电源上充电,锂电 ...

感谢帮我科普  现在我该考虑一下外壳如何预留尺寸了

网友C:
难道你在搞无线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在搞无线电烙铁?

恩  之前不久说了的嘛
话说你那个可爱的头像怎么变成小超人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恩  之前不久说了的嘛
话说你那个可爱的头像怎么变成小超人了呢?

这头像换了是有多久了,你很长时间不来论坛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头像换了是有多久了,你很长时间不来论坛了吧

天天都签到   但没太注意大家的动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天天都签到   但没太注意大家的动态

你这是要量产无线电烙铁啊?还开模

网友E:
这种电池叫做“USB充电电池”,是用来替代干电池的,里面是锂电池以及充电管理电路和1.5VDCDC降压电路。
18650电池可以用USB充电,当然不能直接充了,需要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要量产无线电烙铁啊?还开模

不量产  估计写错了  应该是建模吧  3D打印的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池叫做“USB充电电池”,是用来替代干电池的,里面是锂电池以及充电管理电路和1.5VDCDC降压电路。
1 ...

感谢春阳哥指导   我去看一下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