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ga1280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我使用avr下载器给atmga1280下载程序时,接上电源后,出现电压低于工作电压的问题
Failed to enter programming mode. ispEnterProgMode: Error status received: Got 0xc0, expected 0x00 (Command has failed to execute on the tool)

Unable to enter programming mode. Verify device selection, interface settings, target power, security bit, and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请问是下载模式的问题吗?

网友A:
是电源冲突了吗?使用什么编程器,最好不用淘宝上那些便宜的,都没有加电平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电源冲突了吗?使用什么编程器,最好不用淘宝上那些便宜的,都没有加电平转换。

用的是USB AVR JTAG ICE XPII 下载器,电源是ECU模拟器提供的12V直流电源,每次显示电压不足,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USB AVR JTAG ICE XPII 下载器,电源是ECU模拟器提供的12V直流电源,每次显示电压不足,我也不知道 ...

那要先解决电源问题才行,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program 的几个pin 有别的功能 或者其他连接导致程序读回的状态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