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的存储器和映射

楼主:
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映像”,“映像”的英文单词是Map,Map的意思就是“地图”,这样就好理解了。
值得注意的地方简单记下把:
外设帧0、外设帧1、外设帧2只能做数据存储空间。
修改受保护的寄存器需要指令EALLOW(前)……EDIS(后),受保护是为了避免配置后改写。
片内SARAMA(Single Access RAM单口随机读/写存储器)有H0,L0,L1,M0,M1供5个存储模块(这里用F2812举例)。注意L0和L1的内容受到CSM的保护,需要密码才从JTAG口读取,其余不受密码保护,可做数据空间也可做程序空间。
片内OTP(One Time Programmable)内容受到CSM保护,可做数据空间也可做程序空间。不常用。
Boot ROM,可以叫做引导ROM。主要作用是实现DSP的Bootloader功能。以F2812为例,CPU复位的时候,地址指向0x3FFC00。
片内FLASH,掉电不丢失,受CSM保护。
FLASH下载的方法:Debug--connect
TOOLS菜单下面找到F28xx On-chip Flash Programmer
设置晶振频率
设置PLL倍频数
选芯片
选文件(只有那一个,记得选)
锁定程序:写密码--Program Password--Lock
解除密码:输密码--Unlock

没具体操作,先记下,后面调试的时候看看。
附上F2812的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