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MOS管怎么验证其功能?

楼主:
请问谁知道MOS管怎么验证其功能?

网友A:
请问这个参数怎么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参数怎么验证?

只能近似测量。普通万用表或者单臂电桥不能测量如此之小的电阻。
MOS管G与S之间施加测试条件中规定的电压,然后用双臂电桥(开尔文电桥)测量。

网友C:
不必考虑什么验证,只要你采购的元件是正规厂家的产品,那么相信器件手册就是。如果使用中遇到问题,怀疑器件参数标注有误,那委托专业检测机构吧,就算你自己测了,在正式场合(比如法庭等)也不会被承认的。重要的,其实是做电路分析,根据理论与实际完全可以判断出器件参数是否符合器件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必考虑什么验证,只要你采购的元件是正规厂家的产品,那么相信器件手册就是。如果使用中遇到问题,怀疑器 ...

我们只是自己使用这个元器件时摸摸底,检测它的功能。如果说后期产品出现了问题,那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近似测量。普通万用表或者单臂电桥不能测量如此之小的电阻。
MOS管G与S之间施加测试条件中规定的电 ...

这个实验得在接通负载才能做?比如说Vds=55V这个参数,那我应该怎样验证其是否达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只是自己使用这个元器件时摸摸底,检测它的功能。如果说后期产品出现了问题,那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

那看器件手册就足够了,元件品质靠合适的采购渠道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验得在接通负载才能做?比如说Vds=55V这个参数,那我应该怎样验证其是否达标呢?

“这个实验得在接通负载才能做?比如说Vds=55V这个参数,那我应该怎样验证其是否达标呢?”
测量Rds不必接通负载。
测量Vds比较简单,先将G、S短路,然后用手册规定的电流源(最大输出电压应大于待测Vds,通常用直流电压源串联大电阻代替)施加到D、S之间,测量D、S之间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