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icropython玩newbit(一)

楼主:
newbit(microbit)支持多种工具,比如JavaScript Block Editor、Mbed、gcc、espruino等。不过我们还是先从最熟悉的micropython开始吧。

首先确定安装好了Mbed串口驱动(注意安装时需要先连接newbit到计算机),这样才能进行后面的工作。在Linux和MacOS上会自动识别出串口,无需安装驱动。

然后运行一个串口终端软件,如putty、mobaxterm等,串口号就是newbit所在,串口参数是MicroPython上标准的115200, n, 8, 1, none。

如果没有下载新的程序到newbit,里面还是原有的例程,那么可以直接使用micropython。在终端软件中输入ctrl-c,就会中止当前的程序,返回到REPL下。如果下载过其它程序,那么原有的micropython固件就可能被冲掉了,需要下载micropython固件,并将它下载到newbit中。

  • newbit的micropython固件,

下载新固件后,需要按下反面的复位键,就可以在终端上看到熟悉的REPL提示界面了。

MicroPython v1.7-9-gbe020eb on 2016-04-18; micro:bit with nRF51822
Typ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
>>>

在REPL下,我们可以输入各种指令、代码,执行多种功能。这些大家可以参考以前的《micropython中文教程2.0》,就不重复了。

不过可能大家会发现micropython的版本很低,还是1.7.9版本,而现在最新版已经是1.8.7了。这是因为官方一直没有更新micropython文件,而且新版本的体积比较大,nRF51822中多半放不下了。目前的micropython中留给用户的空间只有8K,这还是蓝牙功能没有包含的情况下。估计要等升级到nRF58400时,才可能替换micropython了。

注意:这个版本的micropython有个问题是粘贴功能有bug,不能粘贴较大的代码,否则就会出错,需要断开USB重新连接才能恢复。

这一篇主要是介绍准备工作,各种好玩的newbit命令,包括音乐、图形、传感器等,我们在后面将逐步介绍。

网友:
在我的WIN7上面,用XSHELL来连接,有时会乱码,有时打1个英文会出来2个
换用PUTTY就好点

试了,原来有时程序一出错,就会这样,只能复位或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