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模拟信号AD采集

楼主:
发现atmega128ADC单次输入转化时间是13个ADC时钟,那么如果要对50hz的正弦波采集,采样的频率除了要满足奈奎斯特定律的两倍,是否还要乘以13?就是需要1.3Khz的采样频率?而且这个频率只能采集2个点?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
采样率由信号频率根据采样定律确定,而ADC的转换时间与之无关,只要能满足相邻两次采样的间隔时间大于转换时间即可。

网友A:
13个时钟是指MCU输出给ADC的时钟 意思是采一次样需要13个ADC时钟周期 假如MCU的主频为1M ADC时钟为主频的1/16 = 64K 那么采样率为 64K/13  = 4.92K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个时钟是指MCU输出给ADC的时钟 意思是采一次样需要13个ADC时钟周期 假如MCU的主频为1M ADC时钟为主频的1/ ...

这样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