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S22HB 的测量结果问题求助

楼主:
     在使用sensortile的LPS22HB传感器检测全天大气压的情况下,头一天数据还算正常,第二天就不对了,而且看传感器的量程 260 ~ 1260,现在测量值已经超过了量程。这个就比较尴尬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的呢?
正常来说都在96x~102x附近,可是现在都155x了。

网友:
很复杂,看不懂。

网友A:
不正常的时候刷回官方固件 使用BLUEMS对比一下结果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的时候刷回官方固件 使用BLUEMS对比一下结果试下

谢谢!可能因为芯片上有东西或者其他原因吧,相同的程序,过一会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可能因为芯片上有东西或者其他原因吧,相同的程序,过一会就好了。

压力快速变化后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吗?
要多长时间?
是放在你的超级外壳里还是正常放置?

网友C:
长时间运行会漂移吗?

网友:
试试大牛们有没有使用过这个传感器相关经验的帮忙看看@jmsht33 @littleshrimp @melau @uniquey @gs001588 ,还有@strong161 ,他做过一个家用气象仪

网友D:
刚收到一个大侠@jmsht33的答复:传感器 可能污染了 热风枪吹下 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快速变化后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恢复正常吗?
要多长时间?
是放在你的超级外壳里还是正常放置?

我是直接放在那个外壳里面了,就是评估板带的外壳。然后是在我的办公桌上采集了一天,第一天是长时间采集没事,第二天也是长时间采集,从数据来看,从开始就有问题,一直未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时间运行会漂移吗?

第一天正常,第二天采集从开始就不正常,跑了一天未恢复,但是趋势的话跟第一天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收到一个大侠@jmsht33的答复:传感器 可能污染了 热风枪吹下 再试试

明白!

网友E:
芯片上面类似镜面的区域,可不要弄坏弄脏了。所以气压计一般不能放在通气口处,容易进灰尘。
看你的数据跟正常的相差好大,看样子是气压计硬件异常。
像其他人说的,怎么清洗或吹一下,看什么情况下可以恢复,再进一步判断问题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上面类似镜面的区域,可不要弄坏弄脏了。所以气压计一般不能放在通气口处,容易进灰尘。
看你的数据 ...

好的!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款,感觉是硬件或程序有问题呀,那块没处理好。
传感器没这么矫情呀

网友:
问题的原因应该如楼上所说,传感器表面被附着的东西干扰了传感器的使用。保持传感器表面干净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