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中怎么将gb2312编码的字节流变成中文?

楼主:
 我想将gb2312编码的字节流b'\xc4\xfa\xb5\xc4\xb5\xd8\xd6\xb7'变成中文,在电脑上能实现,如下图
但是在micropython里面却不行,请各位支个招,谢谢

网友A:
micropython中好像还没有unicode方面的支持,中文解码也还没有。

不过可以参考这样的想法,GB2312编码的汉字都是双字节,ASC码都是大于127的.这样如果连续两个字符都是大于127的,就可以当成一个汉字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python中好像还没有unicode方面的支持,中文解码也还没有。

不过可以参考这样的想法,GB2312编码的 ...

恩,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