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K/ASK调制解调电路

楼主:
最近要做一个东西,其中涉及到调制解调,我是想着先用Muitisim仿真,成功后再做实物,但网上的仿真图实在是七零八乱,不知道从论坛上能不能有靠谱的FSK或者ASK的调制解调电路啊,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直接用FSK的调制解调芯片,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FSK的调制解调芯片,很多的。

可是外围电路还是不会搭建,您之前有做过FSK得调制解调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是外围电路还是不会搭建,您之前有做过FSK得调制解调吗

datasheet都有提供参考电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是外围电路还是不会搭建,您之前有做过FSK得调制解调吗

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吧,datasheet里面提供电路,而且类似这种芯片,电路都很简单,几乎都在内部完成,也可以说都是用寄存器来配置的,所以硬件电路不会太复杂,比如说TI公司的cc10XX系列的,ADI公司的也有,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吧,datasheet里面提供电路,而且类似这种芯片,电路都很简单,几乎都在内部完成,也可 ...

好的,谢谢,我自己找一找datasheet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都有提供参考电路吧

好的,谢谢

网友D:
除了电路实现,也可用数字实现方式

网友:
解调方法有多种,应用要求也各有不同,此外还有频率问题、带宽问题等等。把相关问题都考虑清楚了才能选择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否则泛泛谈什么调制解调根本没啥意义。

网友:
各位大佬能救救我不?导师给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不是很懂啊?可以请教你们一下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电路实现,也可用数字实现方式

你好,可以跟我说一下怎么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