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的问题求助

楼主:
问题1: 批量修改“部分元件的元器件名称的字体大小”。原因:这个名称正常我都是显示出来的,用于生产焊接指导,但是因空间有限,像电容、电阻这类器件的字符我要放小一点,连接器的字符放大一点。一个个改太麻烦了。筛选时不能找到共同点,想问下大家时怎么弄。我只能一次性选择全部元器件的“器件名称”,或者按住SHIFT复选(好像99SE可以有搜索条件,但是AD没有)

网友A:
选中一只元件,右键,菜单中选择“查找相似对象”
弹出窗口,
选择字符串的属性
将后边的any改为same
在新出现的窗口里
可以更改字符的大小

批量更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选中一只元件,右键,菜单中选择“查找相似对象”
弹出窗口,
选择字符串的属性
将后边的any改为same
...

这个只能一次更改所有元器件的,我是要筛选出同类器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一次更改所有元器件的,我是要筛选出同类器件的

99SE是哪个功能可以筛选同类器件的
可以用AD保存为99se,找你熟悉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99SE是哪个功能可以筛选同类器件的
可以用AD保存为99se,找你熟悉的方法

这也太麻烦,我就是想看看各位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也太麻烦,我就是想看看各位有没有好办法

AD中“查找相似对象”
不可能有查找同类器件,AD真的没有这么智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中“查找相似对象”
不可能有查找同类器件,AD真的没有这么智能

我想的是:要是装可选any/same的也可以,好像没有封装这个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的是:要是装可选any/same的也可以,好像没有封装这个选项

确实没有查找封装类型的这个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