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监测之结构

楼主:
    这篇主要来说说怎么把sensortile利用起来和sensortile监测天气的状况。
    利用起来的话首先要有一定的户外或者抗外界干扰的能力,因此给sensortile加个壳会比较理想,而sensortile的气压计对壳的密封性由比较敏感,密封太好会测不到外界的气压。而气压计的测试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以此来验证气压计是否有效。
    首先来看下如何让sensortile的气压计发挥作用吧,要想发挥作用,先模拟出使用状态,通过改变参数来测试传感器性能是测试的一个捷径,可以更快的让问题暴露,而测气压的话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一个封闭的空间,给不同的气压来完成这个测试。而封闭的空间可以是个气球,可以是个罐子,也可以是立马脉动回来的瓶子。由此想到把sensortile放到一个瓶子里面,通过改变瓶子的压强来使气压计产生变化。改变压强的办法可以用气管打气,但是气管的密封性不会太好,如果做好密封性可能会有点复杂,暂时不考虑。还有一种方案是往瓶子里面倒碳酸饮料,通过晃动产生其他来使压强变大。除此之外最简单的就是挤压瓶子。
    想清楚之后就开始行动吧,首先你得有四块钱,因为四块钱才能买到大口径的瓶子,三块的和两块的放不进去胖胖的sensortile。因此,掏出我的四块钱买了瓶大口径的瓶子,一口气喝完之后,把盖子拿下来钻个眼,因为sensortile需要连接一根USB线,这个线的作用有三个,供电,传输数据,固定sensortile。

    于是钻眼,穿线,打胶一起喝成。连上sensortile放进瓶子里。

于是我们的气压计测试结构做成了。
效果如何请看下面的视频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3Mzc4NjAyOA==/v.swf

nmg

网友A:
蜜汁脉动,楼主破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蜜汁脉动,楼主破费啦

网友:
这个办法挺好的。
可要得把瓶子封好一点,不然挤压瓶子,一会儿压力就没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挺好的。
可要得把瓶子封好一点,不然挤压瓶子,一会儿压力就没啦。

嗯嗯,瓶口都是用胶棒糊的,不漏气

网友C:
三胖,大赛作品制作过程内容的分享,发帖的时候用设计过程分享标签,帮你改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胖,大赛作品制作过程内容的分享,发帖的时候用设计过程分享标签,帮你改了哈

好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