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监测之气压监测

楼主:
    既然用到了气压计,上篇文章也对气压计进行了测试,还是OK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大气压的全天监测。
    程序的话用官方例程就可以,只要把相关变量改一下就行,程序的话可以看我之前发的文章。更改的参数可以看下面
/* Data acquisition period [ms] */
#define DATA_PERIOD_MS (1000) //1秒一组数据
//#define NOT_DEBUGGING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SendOverUSB = 0  --> Save sensors data on SDCard (enable with double click) */
/* SendOverUSB = 1  --> Send sensors data via USB */
uint8_t SendOverUSB = 0;//选择SD存储的方式

    改完程序的话更新一下开始记录,主要记录的是前天七点半到昨天的下午三点左右,和昨天的七点多到今天的三点左右。
程序开始记录和停止都是利用双击。就是双击一下模块,模块开始记录,再双击一下停止记录。
    今天下午记录完成后分析数据,发现第一天的数据还OK,晚上的气压比白天的要高一些,第二天的数据就有些问题了,趋势的话跟第一天相似,值的话就差了不少,可以说是有问题的。于是我重新上电,重新烧程序都是一样的,后来我又用手触摸,放进瓶子手按压瓶子,值都不太对。就是这么反复试验,过来一会儿值恢复回来了,有些奇怪,可能是什么方面没注意到吧,后续继续观察一下。
    后面的图片是两天测量大气压的图表分析和今天中央气象局的大气压图。

网友A:
1570的气压,这是不正常的,检查下LPS22HB的硬件是否有污染或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70的气压,这是不正常的,检查下LPS22HB的硬件是否有污染或损坏。

好的

网友:
有LPS22HB驱动吗?

网友:
求大神把驱动发到邮箱327209795@qq.com 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大神把驱动发到邮箱 急!!!!!!!!!!

你说单片机的驱动程序还是PC端的,PC是串口直接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