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DK中快速查找函数定义的GO To Defineion of出错

楼主:
为什么使用GO To Defineion of查找函数出错呢我已经选着生产路径信息,就在option->output->Browse information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MDK,IAR都有这种情况

你确定要查找的函数肯定有吗?
如果肯定有,可以用CTRL+SHIFT+F查找这个函数,这样做就是麻烦些

网友A:
用source insight 吧

网友:
keil 这软件就这样,你可以试升级KEIL的最新版。

网友:
你在查找以前有没有编译?必须编译后才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ource insight 吧

source insight只适合用来查看别人的代码,不过确实做得好,上下文对比。编译得用MDK或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