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FRDM-KW41Z OpenSDA序列号

楼主:
FRDM-KW41Z OpenSDA的序列号都是一样的 (621000000), 相同点序列号会导致无法多板并行调试(试过IAR下不行)。
修改方式如下:
1. 下载jlink固件 (选择FRDM-KW41Z)
    https://www.segger.com/downloads/jlink
2. 用二进制文件编辑器修改0x40f0开始地址的4字节数据, little endian存储的
(此为修改后的: 24_OpenSDA_FRDM-KW41Z_621000001.bin (64.25 KB, 下载次数: 38) )。
3. J24连接到1-2 (收到板子是2-3)。 (官网教程没提到这一步, 如果没设置这个跳线, 那么会RESET ARM上的程序。

4. 按住RESET按钮(靠近USB口)并连接USB线, 连接完后1秒钟后释放。
5. 确认FRDM-KW41的卷标变了(名字忘了)
6. 发送修改完后的OpenSDA文件到FRDM-KW41的存储卷
7. 打开JLink Commander确认更新完成 (需要安装SEGGER的JLINK程序), 官网说要重启, 实际试了不需要。

附修改后的文件, SN设置为 621000001。

网友:
注:
第7步如果不重启IAR显示的SN会是“USB 0”。

网友:
学习了!刚被坑了,以为和以前的FRDM一样的,结果默认就是Jlink固件了!一丢丢到MCU里面去了

网友:
不是拖到磁盘里吗?

网友:
考过去就行

网友A:
very good. 刷成功了,不过mcuexprosso好像不支持同时调试两个,默认随机给我选了一个,尴尬。补充一下,第5步的卷标为 DAP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ry good. 刷成功了,不过mcuexprosso好像不支持同时调试两个,默认随机给我选了一个,尴尬。补充一下,第 ...

重启之后可以同时找到两个设备,也可以调试,然而现在又变成只能调试一个了,罢了,不折腾

网友:
标记一下,看来改固件ID方法跟其它jlink是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