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征文】光通信指标测试好帮手——Agilent DCA和BERT

楼主:
多年前误打误撞进入光通信领域,至此和安捷伦仪器都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在那很久以前用过泰克的示波器,也一直听闻安捷伦和泰克双雄争霸,但是真正接触到Agilent的 DCA和BERT,才感觉到安捷伦的强大。那个时候正是光通信的鼎盛时期,从运营商到设备商都跟着吃肉喝汤,我所在的光模块实验室也是如土豪般不差钱,十几万的安捷伦仪器领导眼睛都不眨一下就买了,更别说小几万的泰克和安利的仪器。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自从实验室多了Agilent的 DCA和BERT,大家都抢着用,将泰克和安利的仪器冷落在一边,以至于不得不请领导出面调停
所幸我在的10G ER/ZR组可以优先使用Agilent仪器,因此有幸用过Agilen_t86100D的DCA、Agilen_N4903B(带CDR)的BERT、Agilent_Agilent 81250的BERT。注:DCA——数字通信分析仪示波器,数字通信分析仪可以覆盖电、光和 TDR 测量。BERT——误码分析仪是一种在通信系统中对误码率进行测试分析,并具有仿真功能的仪器。误码率测试本质上就是输出一个已知的数据位流给被测设备,然后捕获并分析以被测设备返回的数据流。 为了使不同仪器有相同的测试结果,常常应用一种特别的伪随机序列,这是一种源於通讯行业定义的标准。

1、Agilen_t86100D的DCA

这款86100D现已停产,当年小几十万,传闻一位带此仪器出差的小哥一度想跑路,意图将此仪器卖掉去换一套房
现在是德科技推出了新款的86100D Infiniium DCA-X 宽带宽示波器,貌似做了很大的升级,主要特性和功能:
  • 90 GHz 带宽
  • 定制主机以进行光、电和 TDR/S 参数分析
  • 100 fs RMS 超低抖动和低至 250 μV 确保执行快速、精确和一致的抖动测量
  • 获得超过 50 种内置标准模板和自动模板裕量分析
  • 轻松地同时测量多个信号;同时分析和采集多达 16 个信号
  • 主机可升级并且向后兼容
  • 获得先进的抖动、眼图和波形分析
  • InfiniiSim 可以对夹具、电缆、探头及其他电路元件进行去嵌入/嵌入
  • 测试包括 OIF CEI 3.1、IEEE 802.3(以太网)、SFF-8431(SFP+)等
  • 支持用户定义的应用

2、Agilen_N4903B(带CDR)的BERT

这款误码仪是我们实验室当时最好的一台BERT,感觉甩了安利同类型的好几条街。不同的误码等级,报不同的声音出来,话说有时误码较多时,简直像弹奏音乐一样,我想设计这个BERT的工程师一定对音律很有造诣。其主要特性与技术指标:
  • 码型发生器和误码检测器的数据速率为150 Mb/s 至 7 Gb/s 或 150 Mb/s 至 12.5 Gb/s
  • >0.5 UI 经校准、综合一致的抖动注入:RJ、RJ-LF、RJ-HF、PJ1、PJ2、SJ、BUJ、ISI、正弦干扰、SSC 和剩余 SSC
  • 出色的信号性能和灵敏度
  • 内置时钟数据恢复功能和可调节、一致的环路带宽
  • 用于正向时钟设备的半速率时钟和可变占空比
  • 可测量 BER、BERT 扫描、RJ/DJ 分离的 TJ、眼图、眼图模板、BER 轮廓、自动抖动容限,并可捕获码型
  • 使用 60 种模块码型序列发生器产生 PRBS 和码型
  • 所有选件都可以从 N4903A 进行改型和升级

3、Agilent 81250的BERT

ParBERT 13.5 Gb/s模块使Keysight ParBERT 81250最适合下列应用:
  • 10-Gigabit Ethernet (10.3 Gb/s 和 9.953 Gb/s)
  • 10-Gigabit Fiber Channel (10.51875 Gb/s)
  • 6.25 - 6.4 Gb/s的计算和数据分配 (标准包括: Infiniband, Serial ATA, PCI-Express, Firewire, Rapid I/O, 背板, 存储器总线)
  • OC-768/STM-256 (4x10.8 Gb/s)
  • OC-192/STM-64 (1x10.8 Gb/s 和 16x675 Mb/s)
  • 并流制造中的多串行OC-192 器件
  • 产生伪随机字序列 (PRWS), 基于存储器的码型和高达231-1 的标准PRBS
  • 用用户定义数据、PRBS或来自并行端口的混合数据分析误码率
  • 产生和分析500 Mb/s 至13.5 Gb/s数据率的差分和单端信号

发生器模块:
  • 数据范围: 500 Mb/s 至 13.5 Gb/s
  • 幅度: 0.1 至 1.8V (2.0V ,在连接器)
  • 跃变时间 (10%-90%): <12ps
  • 抖动: < 7ps
  • 抖动发生器输入: 1GHz DC, 200ps
  • 外时钟输入: 500 MHz - 13.5 GHz
  • 渡越点调整: 20% - 80%

分析仪模块:
  • 数据范围: 500 Mb/s 至 13.5 Gb/s
  • 最小可检测宽度: 25ps,典型值
  • 相位容限: > 1 UI - 12ps (> 5 Gb/s)
  • 输入灵敏度: < 50mV
  • 外时钟输入: 500 MHz - 13.5 GHz
  • 时钟数据恢复范围: 2.45-3.2 GHz, 4.8-6.4 GHz 和 9.9-10.9 GHz

很不幸,这款误码仪也停产了。当时唯一一台需要使用上位机配置的误码仪,个人感觉不如N4903B好用,有时会抽风,不得不请售后过来做校准。

当年做光模块得感谢这几个好帮手,全靠这几台仪器做指标测试,才做出很多精彩的测试记录和分析报告,并推出多款量产的产品。时至今日看到Agilent的仪器都是满满的回忆。下面分享一下使用Agilent仪器的测试用例,还望大家见笑。

一、XFP ZR headroom测试
1、测试系统:DCA-Agilen_t86100D、BERT-Agilen_N4903B(带CDR)、光功率计-JDSU OLP-5S
2、测试速率和码型:9.95Gbps 、2^31-1
3、测试模块型号:LTX1502A-BC-ZR
4、说明:测试模块ZR4,ZR5
5、测试方法:在常温和高温下,调节APC,使Ibias分别为50mA和100mA左右,Agilen_N4903B(带CDR)BERT设定9.95Gbps速率 、2^31-1伪随机码型,万用表测不同Ibias下LD ANODE和ISNK处的电压(V),并比较其差值变化,同时用DCA记录眼图变化。
6、涉及到电路的原理图:

拿出Ibias支路分析,查DS得知FB208和FB209两颗磁珠的额定电流都是250mA,LD最大操作电压1.8V

GN2010E管脚最大耐压值如下:

XFP ZR的Txbias电路上采用的两颗磁珠BLM15HG102和BLM15HD102,其直流电阻最大值分别为1.1ohm和1.25ohm(共最大为2.35ohm,当电流极限值120mA下,压降0.282V)。根据GN2010E DS第95页描述,采用source模式时最小的Fault电压值为Vcc-0.8V.(如果VCC为极限3.1V时,该电压为2.3V),即留给LD工作的电压极限为2V,即只要LD的工作电压最大值小于等于2V即可(针对ER产品比2V稍大也可)。而下表的根据各激光器的DS给出的LD工作电压均在要求的范围之内。
型号
LD工作电压典型值(V
LD工作电压最大值(V
613REA-2M11
1.3
1.5
612REA-1M1
-
1.8
T510MRI8
1.3

由上所述,理论上该设计不存在Headroom 问题。

7、测试数据:
1)常温下
温度
25℃
3.3V && 5V
3.1V && 4.75V
3.5V && 5.25V
指标
Ibias
V_ISNK
V_LD ANODE
δV
眼图
Ibias
V_ISNK
V_LD ANODE
δV
眼图
Ibias
V_ISNK
V_LD ANODE
δV
眼图
Z4
51.896
1.212
1.106
0.106
-
52.248
1.208
1.104
0.104
-
51.508
1.214
1.108
0.106
-
101.434
1.566
1.354
0.212
图1-1
101.498
1.559
1.35
0.209
图1-2
101.536
1.572
1.358
0.214
图1-3
Z5
50.268
1.156
1.061
0.095
-
50.946
1.155
1.061
0.094
-
49.772
1.156
1.06
0.096
-
102.248
1.51
1.31
0.2
图2-1
102.73
1.506
1.309
0.197
图2-2
101.988
1.509
1.311
0.198
图2-3

2)高温下
温度
70℃
3.3V && 5V
3.1V && 4.75V
3.5V && 5.25V
指标
Ibias
V_ISNK
V_LD ANODE
δV
眼图
Ibias
V_ISNK
V_LD ANODE
δV
眼图
Ibias
V_ISNK
V_LD ANODE
δV
眼图
Z4
54.186
1.246
1.118
0.128
-
54.664
1.242
1.115
0.127
-
54.042
1.25
1.12
0.13
-
102.92
1.614
1.363
0.251
图1-4
103.082
1.607
1.359
0.248
图1-5
102.972
1.621
1.368
0.253
图1-6
Z5
52.224
1.188
1.074
0.114
-
52.994
1.183
1.07
0.113
-
51.612
1.185
1.07
0.115
-
102.018
1.548
1.316
0.232
图2-4
102.368
1.544
1.317
0.227
图2-5
101.576
1.547
1.314
0.233
图2-6

8、测试结论:
       1)Ibias环路前后压差在不同电源电压情况下基本一致,可见电压拉偏对压差影响较小
       2)高温下压差比常温下高0.019V~0.039V
       3)高温大Ibias下,未见报TX_Fault
总结:XFP ZR有一定的Headroom余量,现在的方案参数能够满足项目的要求。

附件:眼图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mikeliujia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nmg

网友A:
眼图,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看到就莫名的兴奋了起来
楼主竟然搞过光通讯,牛牛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图,虽然不知道什么意思,看到就莫名的兴奋了起来
楼主竟然搞过光通讯,牛牛牛

见笑了
眼图是用余辉方式累积叠加显示采集到的串行信号的比特位的结果,叠加后的图形形状看起来和眼睛很像,故名眼图。由于眼图是用一张图形就完整地表征了串行信号的比特位信息,所以成为了衡量信号质量的最重要工具,眼图测量有时侯就叫“信号质量测试(Signal Quality Test,SQ Test)”。 此外,眼图测量的结果是合格还是不合格,其判断依据通常是相对于“模板(Mask)”而言的。模板规定了串行信号“1”电平的容限,“0”电平的容限,上升时间、下降时间的容限。所以眼图测量有时侯又被称为“模板测试(Mask Test)”。可以看到我测试的眼图用的是STM64/OC192的MASK模版。
我们测试一般关注眼图中消光比ER、margin余量、抖动jitter、crossing等指标。附件中部分眼图上面双眼皮比较厉害,信号可能有串扰或预(去)加重,硬件电路还需要优化,尤其是Tbias高速信号传输部分。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笑了
眼图是用余辉方式累积叠加显示采集到的串行信号的比特位的结果,叠加后的图形形状看起来和眼睛 ...

多谢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