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度(mv)和分贝(dB)不对应

楼主:
问题:测试一个由射频开关选择控制出来的两路信号(10M和15M),在示波器上测得10M信号幅度为50mv左右,15M信号幅度为65mv左右,然后再用频谱仪分别测两路信号的频谱幅度发现都是-30dB左右,可为什么幅度不一样测得的频谱幅度差不多呢???
如果我将10M信号幅度调为65mv,则频谱仪上观测到的频谱幅度为-25dB,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射频开关坏了吧,,,,

网友:
不是,射频开关可以选择的,,两路信号的幅度也可以通过可调电阻调的

网友:
首先,要先确认你的测量方法和读数是否正确。高频信号是交流的,当然同样有峰值、有效值之分。而高频信号对分布参数很敏感,所以要准确测量还得注意阻抗匹配以及减少衰减、反射等。一般而言,频谱分析仪的输入都是做好射频匹配的,而示波器未必,尤其是探头。用示波器测量高频信号应该使用带补偿的探头。3月份是德抽奖活动有网友中了探头,价格不便宜,那是因为贵的有道理。
楼主还可以用示波器和频谱同时测量,看看结果有没有变化。

网友:
已经大致锁定问题所在,应该和射频开关前的滤波电路有关,,两路信号的滤波电路不一样,可能电路参数不太匹配,,具体还在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