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稳压仿真电路

楼主:
  附件A、B两个稳压电路,其中A电路多了一级反相电路,但是仿真结果,负载电流都在100mA左右,电源电压从6v改变到3v,输出电压差不多保持在1v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自己设计的电路?
如此……稳压,依据在哪里?

网友A:
仿真软件里面的管子不会烧毁。如果是实际电路,B图中管子有可能烧毁,因为接成了正反馈。

网友:
左图输出1V多,我认为是BD240(集电极和基极联接那支)和2N3904(基极与BD240联接那支)两管发射结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设计的电路?
如此……稳压,依据在哪里?

左电路的稳压管位置原来是两个电阻分压采样,是一个网友的电路,我将它改为现在的样子。
后来在净化成右电路,仿真结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设计的电路?
如此……稳压,依据在哪里?

左电路的稳压管位置原来是两个电阻分压采样,是一个网友的电路,我将它改为现在的样子,结果一样。
后来简化成右电路,仿真结果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软件里面的管子不会烧毁。如果是实际电路,B图中管子有可能烧毁,因为接成了正反馈。

    仿真时我也注意到正反馈的问题,但是正如您在4楼说的两个压降相连的问题,我就认为输出端电压被稳定,对调整管起作用而稳压。测试时改变不同的负载(200mA以内),稳压效果不错。
    假如是仿真管不烧的问题,那么就是仿真件存在的毛病。

网友:
附件是我测试过Qa正反馈的稳压效果,Qa对负载并联,电流相应改变达到稳压效果,但是,负载电流的改变必须小于Qa电流,浪费太多,不合理。但是在同样条件下,1楼右电路Qa流进调整管的电流很小。所以就很费解。

网友:
附件是首楼右电路测试的Qa的Ic,不到1mA,而且电源电压3v改6v变化不大。

网友:
    我尽量提供多一点的仿真资料,让大家方便分析,有结果,无论是否定或肯定都是好事。
    先假定仿真没错,当输出端电压升高,正反馈使调整管压降减少,输出电压就有上升的趋势,但是,稳压管和Qa的Vbe限制电压上升,而且,Vbe电压下降大于稳压管两端电压,正反馈就控制住。当然这是我主观的猜想。

网友C:
电路是错的,如此“仿真”,何真之有!建议楼主先弄清楚串联稳压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是错的,如此“仿真”,何真之有!建议楼主先弄清楚串联稳压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一个错误的电路,仿真结果却能够稳压,说明软件程序是错了,一旦证实,这就是常说的仿真不“真”的具体例子,或许对今后的改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一个错误的电路,仿真结果却能够稳压,说明软件程序是错了,一旦证实,这就是常说 ...

把负载电阻从0.01k改为0.05k与0.06k输出电压会发生很大变化。试试看。

网友:
我用的仿真是EWB,负载改为0.05和0.06,变化不大。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仿真件?如果你的仿真结果起伏大,那就更加可以说明是软件程序的问题。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