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结构体的成员在个数确定数据类型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定义

楼主:
在C语言中,一个结构体的成员在个数确定数据类型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定义。这个typedef struct GetResp{
        unsigned char biaoshi;
        unsigned char GetRespType;//*******响应类型
        unsigned char PIID_ACD;//*********服务序号
        unsigned short int ObjectID; //*********对象标识
        unsigned short int ElementIndex;//********元素索引
        unsigned char Get_Resoult;//**********结果  0 错误信息  1  数据
        unsigned char DataType;//*********数据类型
        unsigned char DataLen;//**********数据长度
        unsigned  long Data;//**********数据
}GetResponse;

其中Data 是一个不确定的成员,他有可能是 数组,字符串,结构体,整形,浮点型,等等的。它的类型又DataType决定。
像这样的有什么好的简便的方法去定义。

网友A:
定义成void *,或者一个足够大的union,具体要你自己根据情况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成void *,或者一个足够大的union,具体要你自己根据情况实现

定义为void* 这个怎么用  没用过 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定义为void* 这个怎么用  没用过 求指导

就是一个没类型的指针,你写成别的类型也行,然后根据你的dataType进行强制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没类型的指针,你写成别的类型也行,然后根据你的dataType进行强制转换。

OK   我试试  谢谢

网友:
数据类型不确定 无非就是无法确定最大值咯

内存够大,直接用最大的数据类型,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