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德征文】+ 使用MATLAB控制33220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下载仿真波形

楼主:
使用MATLAB控制33220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下载仿真波形
文档编号
TN_TEMPLATE0101_A0
关键字
模板,样式
摘要
本技术笔记对使用MATLAB控制33220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下载仿真波形进行说明
Mars4zhu

插图索引
错误!未找到目录项。

表格索引
错误!未找到目录项。

1 总述
在设计控制原型系统的时候,要求对仿真模型中进行尽量多的噪声和波形模式进行测试,并在实际物理系统中进行同样的测试,实现仿真与实践同步开展,因此需要将仿真的各种波形同样地施加到实际系统上。。
试验采用的的是是德科技keysight(原安捷伦agilent)的33220A 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采样率为50MSps,最大带宽为20MHz,其自带的波形下载软件Intuilink Waveform Editor支持ExcelVBA等外部软件,由于仿真采用MATLAB/Simulink软件,从Matlab导入到IntuiLink步骤比较繁琐,而且测试中需要不断地修改激励波形,会造成大量的重复性工作。
MatlabIntrument Control Toolbox支持33220A波形发生器,因而实际测试中也采用Matlab软件来控制仪器产生与仿真同样的激励信号,以便观察实际系统的响应,并与仿真结果进行比较,从而获得与实际物理系统非常接近的仿真模型,更深入地了解系统内部工作原理。

1 MATLAB软件与仪器控制工具箱
MATLAB 是由 MathWorks 创建的一个著名的软件环境和编程语言,现在由是德科技作为大部分信号发生器、信号分析仪和频谱分析仪的选件直接提供。 MATLAB 可扩展是德科技信号分析仪和发生器的功能,使它们能够执行定制测量,分析和显示数据,生成任意波形,控制仪器和创建测试系统。 它为数据分析任务(例如信号处理、信号调制、数字滤波和曲线拟合)提供了交互工具和命令行功能。 MATLAB 在不同的行业和学科中拥有超过 100 万的用户,并且是全球 3500 多所高等学府的标准配置。 MATLAB 有三种配置:从能够进行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基本 MATLAB 功能,到全面支持信号处理、通信、滤波设计和自动测试。
1) MATLAB 扩展了是德信号和频谱分析仪的功能,可分析和显示测量结果、测试调制方案和自动进行测量
2) 使用是德信号发生器利用在 MATLAB 中创建的简单或复杂的波形对电子器件进行激励
3) 通过使用是德仪器执行测量并将结果与 MATLAB 中的已知基线进行比较,测试电子器件的功能
4) 开发 GUI 或应用程序,使用户能够执行数据分析或测试
5) 表征电子器件,以确定其与设计指标的接近程度
6) 使用是德仪器中的实时数据验证新的算法或测量例程
7) MATLAB 中设计定制数字滤波,并将它们应用于是德科技仪器所捕获的信号
使用MATLAB创建的仿真波形信号,需要根据要求修改为各种不同的波形与噪声。
% 时间为 0~1 秒,一共1000个点
t = 0 : 1/(1000) : 1;
% 信号频率为10 ^ 6
freq = 100000;
% 正弦波信号
wave = sin(2 * pi * freq * t);
% 噪声信号,高斯白噪声
noise = 0.2 * randn(1, szieof(wave, 2));
% 实际信号为正弦波信号与噪声信号的叠加
real_wave = wave + noise;
执行后,此时Matlabworkspace中就有了real_wave的变量存储着波形数据。
使用MatlabInstrument Control Toolbox的函数实现仪器的控制。如图:

在获得了仪器的编号信息后,连接仪器并上传波形数据。
% 指定仪器为GPIB0
myInstrument.Resource = 'GPIB0::10::INSTR';
% 连接仪器并选择输出通道
connect(myInstrument);
selectChannel(myInstrument, '1');
% 下载波形到仪器内
myInstrument.WaveForm = 'Arb';
h1 = downloadWaveform(myInstrument, real_wave);
selectWaveform(myInstrument, h1);
% 开始输出
enableOutput(myInstrument);
其输出的波形在示波器中查看与Matlab中的一致。

1 总结
使用Matlab和仪器控制工具箱,可以很方便的在matlab软件中直接使用函数发生器输出仿真波形,从而方便地完成了仿真到实际系统测试的一步到位。
了解到其实matlab还支持示波器、电源等各类一起的操作,然而当时出于快速完成实验没有使用matlab来分析响应的波形数据。

网友:
https://www.eeworld.com.cn/Test_ ... 5/article_9365.html

 Keysight科技公司宣布,为一些示波器新增频域分析(FDA)选件。据介绍,该选件允许用户在频域扩展示波器的分析能力,该软件带来了一系列Matlab的工具,进一步提高Keysight的分析能力,适用于实时示波器的用户可扩展的频谱/频域分析。

  FDA选件可在Keysight的Infiniium和InfiniiVision系列示波器中使用,利用该选件,工程师可使用示波器捕获实时信号,并显示信号在频域中的情况,同时还可执行关键的频域测量。选件内含用户可扩展的源代码,此外,Keysight提供了大量的Matlab软件工具,这些工具可进一步延伸应用软件功能,充分满足目前和未来的测试需求。
  据悉,FDA选件提供了系列功能,以解决频域分析挑战:包括功率谱密度(PSD)和频谱可视化,常见于频谱分析仪和频域分析软件;频域测量,包括PSD的相关峰值测量,如占用带宽,信噪比,总谐波失真(THD)的应用频域测量;无杂散动态范围(SFDR)和频率误差。
  此外,通过应用程序,可支持示波器重复配置和测量,以及可选的其他 SCPI 命令用于进行更高级的仪器设置;在附加自定义信号处理插入命令之前,可实现频域可视化,并根据需要,提供更更深入分析。此外,还提供了在Matlab软件的时域数据的实时或采集后分析等功能。
关键字:Matlab  Keysight  示波器

网友:
是德科技的优酷空间有全程演示视频,不过是对数字万用表用matlab来控制。

优酷视频:
是德科技: 利用 MATLAB 配置数字万用表、传递数据和绘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