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5安装不上XDS100V1的驱动??

楼主:
  电脑安装的是CCS5.5,装XDS100V1的驱动,显示必须是CCS3.3,,,我的把5.5卸了按3.3吗?还是安装有问题?

网友A: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呢

win7的,刚查了下,好像CCS5.5不用安仿真器的驱动?但我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电脑是什么系统呢

尴尬,刚解决了,不需要下驱动,,,是我忘了插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尴尬,刚解决了,不需要下驱动,,,是我忘了插电源

嘿嘿 = =你这个问题比我的容易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