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电阻电路 π型衰减器相关指标有哪些

楼主:
1芯积分
相关指标就是例如  衰减量之类的

网友A:
输入阻抗、输出阻抗、衰减率、额定功率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阻抗、输出阻抗、衰减率、额定功率等。

π型纯电阻衰减器的额定功率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π型纯电阻衰减器的额定功率怎么计算?

用基尔霍夫定律算出每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或流过的电流,再由阻值求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是根据衰减率计算衰减器整体的功率,然后每个电阻都用该功率的。简单办法存在浪费,极端情况下某个电阻的耗散功率可能临界,所以大功率时要留有余量。做产品的话,还是精确计算为佳,同时留取50%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