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adc】软件触发AD注入采样,出来都是0,ad似乎没工作

楼主:
为了实现一个功能,调一个软件触发ad注入组转换的程序。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无论怎么改变引脚的电位,出来的值都是0.就感觉AD没有工作一样,最后附上一小段配置的程序。以前用tim1ch4触发AD注入采样,是可以的。第一次使用软件 触发注入AD采样。求助各位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ê1ÄüPORTAí¨μàê±Öó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ITConfig(ADC1,ADC_IT_EOC,DISABLE);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1);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1,DIS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网友A: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2;//规则通道的数量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TempSensor,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Vrefint,2,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1, 1);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0,1,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设置规则通道软件触发
/* Enable automatic injected conversion start after regular one */
//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1, 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external trigger */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1, DISABLE);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md(ADC1, DISABLE);

ADC_Cmd(ADC1, 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 ...

借言补充,没有触发那个注入ADC采样,所以一直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 ...

谢谢版主,我找到原因了,我读取的时候读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 ...

读码高手呀,我一看到这么一堆我就不想动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