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ax9256/max9260导航方案

楼主:
1芯积分
求大侠给一份基于MAX9259/MAX9260的汽车中控屏导航切屏方案的原理图,最好有简单的注意事项说明,要求分离合成控制通道信息,并请告知是否需要uC的干预,不胜感激!
请发到我的邮箱cffz@21cn.com

网友:
这两颗芯片不算太复杂。认真阅读手册,再找一个现成的产品。二者结合,就可以大概画出原理图。后期再进行调试修改,就行了。

网友:
没搞过影音内容的产品,弄了半天没调成功,想看看别人的现成设计,也许就是掉到一个不起眼的坑里了,求助

网友:
现成的有MAX9286/MAX96705的可以吗 应该够用了吧

网友:
MAX96705采用32引脚(5mm × 5mm) TQFN封装,引脚间距为0.5mm,工作在-40°C至+115°C温度范围。

关键特性

  • 理想用于摄像系统
    • 支持低成本50Ω同轴(100Ω STP)电缆
    • 视频/控制数据检错
    • 高抗扰性模式,支持可靠的控制通道EMC容限
    • 检测到错误时重发控制数据
    • 同类中最佳供电电流:93mA (最大)
    • 预加重/去加重,全速模式下电缆可长达15m
    • 32引脚(5mm x 5mm)、TQFN封装,引脚间距为0.5mm
  • 高速串行转换数据,支持百万像素摄像头
    • 串行码率高达1.74Gbps
    • 12.5MHz至87MHz × 14位 + H/V数据
    • 36.66MHz至116MHz × 12位 + H/V数据(通过内部编码)
  • 多种模式,提高系统灵活性
    • 9.6kbps至1Mbps控制通道,UART、I²C (时钟展宽)或UART至I²C模式
    • 交叉点开关支持任意输入位映射
    • 支持编码VSYNC和HSYNC的模式
  • 降低EMI屏蔽要求
    • 可编程输出扩频
    • 跟踪并行输入上的扩频
    • 1.7V至3.6V I/O电源
  • 用于摄像头上电和验证的外设功能
    • 内置PRBS发生器,用于BER测试
    • 专用GPO,用于摄像头帧同步触发和其他用途
    • 远端/本地休眠模式唤醒
  • 满足AEC-Q100汽车规范
    • -40°C至+115°C工作温度范围
    • ±8kV接触放电ESD保护和±15kV气隙放电保护,满足IEC 61000-4-2和ISO 10605标准的ESD保护要求

应用

  • 汽车摄像应用

网友:
MAX9268的核电源为3.3V,I/O电源范围为1.8V至3.3V。MAX9268采用带有裸焊盘的48引脚TQFP封装(7mm x 7mm),工作在-40°C至+105°C汽车级温度范围。

关键特性

  • 可以与任何GMSL串行器配合使用
  • 2.5Gbps载荷数据速率、交流耦合串行链路
  • 扰码8b/10b行编码
  • 支持24位色彩的WXGA (1280 x 800)分辨率
  • 8.33MHz至104MHz (3通道LVDS)或6.25MHz至78MHz (4通道LVDS)输出时钟
  • 4位至32位字长、8kHz至192kHz I²S音频通道支持高清音频信号
  • 内置半双工/全双工双向控制通道(100kbps至1Mbps)
  • 2路三电平输入支持9个器件地址
  • 中断信号支持显示面板的触摸屏功能
  • I²C主机用于外设控制
  • 串行链路输入端具有均衡器
  • LVDS输出和控制输出具有可编程扩频功能,有效降低EMI
  • 串行数据时钟恢复电路无需外部时钟
  • 自动数据速率检测允许实时修改数据速率
  • 内置PRBS发生器用于串行链路的BER测试
  • ISO 10605和IEC 61000-4-2 ESD保护
  • -40°C至+105°C工作温度范围
  • 1.8V至3.3V I/O电源、3.3V核电源

网友:
MAX9259/MAX9260芯片组采用Maxim吉比特多媒体串行链路(GMSL)技术。MAX9259串行器与MAX9260解串器配合使用,构成完整的数字串行链路,实现高速视频、音频和控制数据的传输。

MAX9259/MAX9260采用15m屏蔽双绞线(STP)电缆传输时允许2.5Gbps的最大串行载荷数据速率。24位和32位并行接口的最大总线时钟分别可达104MHz和78MHz。串行链路支持从QVGA (320 x 240)至XGA (1280 x 768)或双屏WVGA (2 x 854 x 480)显示面板。

在24位或32位模式下通过支持4至32位音频字宽和8kHz至192kHz采样速率的I²S输入处理21位或29位数据。内置控制通道在串行器和解串器之间构成全双工、100kbps至1Mbps差分UART链路。主机电子控制单元(ECU)或微控制器(µC)置于MAX9259端(进行视频显示)或置于MAX9260端(进行图像检测)。此外,控制通道通过I²C (基本模式)或用户定义的全双工UART格式(旁路模式)实现串行链路远端外设的ECU/µC控制。

MAX9259串行器的驱动器预加重以及MAX9260的通道均衡器可延长链路长度,提高链路可靠性。MAX9259/MAX9260还提供扩展频谱功能,以降低串行和并行输出数据信号的EMI。差分链路符合ISO 10605和IEC 61000-4-2 ESD保护标准。

MAX9259/MAX9260的核电源电压分别为1.8V和3.3V。两款器件均采用1.8V至3.3V的I/O电源。MAX9259/MAX9260采用64引脚TQFP封装(10mm x 10mm)和56引脚TQFN封装(8mm x 8mm x 0.75mm),带有裸焊盘。在-40°C至+105°C汽车级温度范围内可保证其电气性能。

MAX9259, MAX9260: Simplified DiagramMAX9259, MAX9260: Simplified Diagram放大+

关键特性

  • 2.5Gbps有效载荷数据速率、交流耦合串行链路,带有8B/10B行编码
  • 24位或32位可编程并行输入总线支持18位或24位色彩的XGA (1280 x 768)或双视图WVGA (2 x 854 x 480)面板
  • 8.33MHz至104MHz (24位总线)或6.25MHz至78MHz (32位总线)并行数据速率
  • 支持2/3个10位摄像链路,最大像素时钟分别为104MHz/78MHz
  • 4位至32位字宽、8kHz至192kHz I²S音频通道支持高清音频
  • 内置半双工/全双工双向控制通道(100kbps至1Mbps)
  • 单独的中断信号支持显示面板的触摸屏功能
  • 远端I²C主机控制外设
  • 预加重电缆驱动器(MAX9259)/电缆均衡器(MAX9260)
  • 串行和并行数据输出端的可编程扩展频谱功能可降低EMI
  • 解串器无需外部时钟
  • 自动数据速率检测允许“实时”改变数据速率
  • 输入时钟PLL抖动衰减(MAX9259)
  • 片内PRBS发生器/检测器用于BER测试
  • 电缆故障检测器能够检测线路对地或电池的短路以及开路故障
  • ISO 10605和IEC 61000-4-2 ESD保护
  • -40°C至+105°C工作温度范围
  • 专利申请中

应用

  • 汽车导航、信息终端和图像侦测系统
  • 用于显示器的高速串行数据传输
  • 用于图像侦测的高速串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