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用安卓APP下载程序到newbit

楼主:
前天收到的板子,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忙,所以昨晚才尝试玩了一下newbit。

这是收到的板子,感觉非常的精致。
用一根USB线接上电脑后,安装Mbed串口驱动。完成后打开“我的电脑”可以看见一个盘符,有60多M!!???
从论坛下载了几个程序,体验了一下,蜂鸣器声音挺大的。嘿嘿,LED点阵也很好。
总的来说体验是非常棒的!

接着我用手机APP试了一下蓝牙配对。

手机打开microbit,点击connect, 接着按住板子的A,B键,再按一下背面的reset,约几秒钟松开reset。

A和B键不放开。(PS:我刚开始的时候松开reset后,A和B键也松开了,就一直配对不成功。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后来索性就松开reset键,如果此处姿势不对求大佬指点!!)

然后LED点阵会滚动显示"pairing". 接着滚动显示“mode1”.
显示完成后newbit会出现一个图案。同时你的手机上面也会显示5X5的空白图案。
此时你需要点手机的空白图案,使其和板子的图案一样,接着点手机的pair.

这时候手机会出现一个按下A键的图示,但是你松开reset键的时候A和B都没放开,所以一会儿手机就会滚动显示一串密码。
把这一串pin码输入到APP里面就会配对成功了。
led点阵会显示一个钩,否则就是一个X.

这时回到connect界面显示如下:
出现的pavaz就是板子的名称?

然后点一下pavaz那个框框,会进行蓝牙连接。就是连接当前已配对的micro:bit

这时我发现连接的时候也要进入那个点阵显示图案的界面。就是上面实拍板子那个界面:

否则一直连接失败。

连接成功后,那个pavaz后面的图标会变成绿色。

下面我尝试用手机APP下载了一下程序。

进入Flash界面。右上角那个是绿色的说明连接成功。

点击APP界面的Flash。简单烧录一个程序。
进入下面的界面。

出现successful就可以啦。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禅师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你的安卓手机可以下载吗,太好了。我的配对没有问题,但是每次开始下载就失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安卓手机可以下载吗,太好了。我的配对没有问题,但是每次开始下载就失败了。

昨天是下载成功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啊。我是从Google play下载的APP

网友:
依据实操,成功!!谢谢!
小结有2步:配对和连接。这2步都需要先按住AB,再按reset,再松开reset,等待图案出现后,再松开AB键。

网友:
成功了,可以了,而且还可以flash例子程序

网友B: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和手机配对不成功?是苹果手机,是需要安装额外的固件还是什么东西,一直卡在安装AB然后按背后重置键那步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为什么我和手机配对不成功?是苹果手机,是需要安装额外的固件还是什么东西,一直卡在安装AB然后按 ...

和手机应该没关系吧,按背后重置键那里你别松AB键试一试

网友:
成功配对,先按AB,再按reset,出现pair的时候松开reset,输入验证符号,显示配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