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动态心电信号数据采集器,不知道选什么传感器

楼主:
需要做一个一个动态心电信号数据采集器,但是不知道该选什么型号的传感器,一般来说就是找一个传感器再把接收到的电信号进行方法滤波处理后进行显示,最好是有那种集成模块输出就是数字信号,就向18b20那样的后续处理起来准确度也高,也方便,毕竟自己做模电部分的电路不是稳定,各位大神们有什么适用的传感器型号吗,建议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心电信号用的电极来采集,谈不上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A:
帮你埃塔几个大神,@nemo1991 ,他做过反射式血氧心率信号采集及监护记录系统-设计总结: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9622-1-1.html

@jmsht33 @littleshrimp 我们ST MEMS传感器交流论坛的版主,也许能有推荐的传感器

网友B:
你好,这里可以采用ti的一些参考设计,可以快速入门。
我觉得不在意成本的话,可以使用ti的一些模拟前端,非常好用,直接完成模拟信号链的采集。
http://www.ti.com.cn/cn/lit/sg/zhct169/zhct169.pdf

网友:
有那种心率、血氧、脉搏传感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这些大厂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对应的器件 ,可以看一下参考设计
http://www.analog.com/cn/design- ... -solution-2011.html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ml#product-overview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埃塔几个大神,@nemo1991 ,他做过反射式血氧心率信号采集及监护记录系统-设计总结:http://bb ...

嗯嗯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这里可以采用ti的一些参考设计,可以快速入门。
我觉得不在意成本的话,可以使用ti的一些模拟前端, ...

嗯嗯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这些大厂都有相应的解决方案和对应的器件 ,可以看一下参考设计
http://www.analog.c ...

恩 好的 谢谢

网友:
TI公司的ADS129x系列,或者ADI的ADAS1000,是集成的生物电信号采集芯片。

网友:
心电信号用的电极来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