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 --- 用USB

楼主:
        上位机用VC++编程,STM32F用USB与其对接,如果上位机应用程序想读STM32F的内部寄存器或存储器, ------ 不用虚拟串口,
        这样的程序怎么做呢?(包括VC++及STM32F)

-----用STM32CubeMX时不知道选择哪个:

上位机用VC++时,更是没有方向

网友:
我用libusb就很好做(不过我的代码和官方例程无关),完整的测试代码,你参考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time.h>

#include "libusb.h"

#define VL1602ED_VID        0xB58A
#define VL1602ED_PID        0xC200

#define VLLOGIC_REQUESET_REG_RW                                0x00

struct ctrl_regs_t
{
        // read only area
        uint32_t version;

        uint32_t board_in_channels_mask;
        uint32_t board_out_channels_mask;

        uint32_t status_mask;

        // read write area
        uint32_t command;
#define VLLOGIC_CMD_NOP                                                0
#define VLLOGIC_CMD_START                                        0x10000000
#define VLLOGIC_CMD_STOP                                        0x10000001

        uint32_t mode;
#define VLLOGIC_MODE_NOP                                        0
#define VLLOGIC_MODE_IN                                                (0x1 << 0)
#define VLLOGIC_MODE_OUT                                        (0x1 << 1)

        // channel parameter
        uint32_t sum_l32;
        uint32_t sum_h32;
        uint32_t rate;

        /*
        bit                        function
        [0, 15]         digital channels enable mask
        [16, 17]        analog channels enable mask
        */
        uint32_t channels_in_enable_mask;

        /*
        bit                        function
        [0, 15]         low level trigger enable mask
        [16, 32]        high level trigger enable mask
        */
        uint32_t digital_channels_level_trigger_mask;

        /*
        bit                        function
        [0, 15]         falling edge trigger enable mask
        [16, 32]        rising edge trigger enable mask
        */
        uint32_t digital_channels_edge_trigger_mask;

        /*
        bit                        function
        [0, 15]         digital channels enable mask
        [16, 17]        analog channels enable mask
        */
        uint32_t channels_out_enable_mask;
};

uint8_t buf_20k[20 * 1024 * 1024];

static int vl1602ed_vllogic_test(libusb_device_handle *handle)
{
        int r;
        struct ctrl_regs_t regs;

        // control test
        r = libusb_control_transfer(handle, LIBUSB_ENDPOINT_IN | LIBUSB_REQUEST_TYPE_CLASS | LIBUSB_RECIPIENT_INTERFACE,
                VLLOGIC_REQUESET_REG_RW, 0, 0, (uint8_t *)&regs, sizeof(struct ctrl_regs_t), 100);
        if (r != sizeof(struct ctrl_regs_t))
        {
                printf("Get Regs Fail\n");
                return;
        }

        regs.rate = 240000000;

        libusb_control_transfer(handle, LIBUSB_ENDPOINT_OUT | LIBUSB_REQUEST_TYPE_CLASS | LIBUSB_RECIPIENT_INTERFACE,
                VLLOGIC_REQUESET_REG_RW, 0, 0, (uint8_t *)&regs, sizeof(struct ctrl_regs_t), 100);
        memset(&regs, 0, sizeof(struct ctrl_regs_t));

        r = libusb_control_transfer(handle, LIBUSB_ENDPOINT_IN | LIBUSB_REQUEST_TYPE_CLASS | LIBUSB_RECIPIENT_INTERFACE,
                VLLOGIC_REQUESET_REG_RW, 0, 0, (uint8_t *)&regs, sizeof(struct ctrl_regs_t), 100);
        if (r != sizeof(struct ctrl_regs_t))
        {
                printf("Get Regs Fail\n");
                return;
        }

        //while (1)
        {
                int transfer_len = 0, sum = 0;
                clock_t start, end;

                start = clock();
                printf("\n20k Block Test \n");
                printf("Start Clock %d\n", start);
                while (sum < 100 * 1024 * 1024)
                {
                        r = libusb_bulk_transfer(handle, 0x80 | 0x1, buf_20k, 20 * 1024, &transfer_len, 1000);
                        if (r == LIBUSB_ERROR_PIPE) {
                                libusb_clear_halt(handle, 1);
                                printf("Get 20k buffer Fail\n");
                                break;
                        }
                        else if (transfer_len == 20 * 1024)
                        {
                                sum += transfer_len;
                        }
                        else
                        {
                                printf("Get buffer %d\n", transfer_len);
                                break;
                        }
                }
                end = clock();
                printf("End Clock %d\n", end);
                float speed = 100000.0 / (end - start);
                printf("Speed %f MB/S\n", speed);
        }
        {
                int transfer_len = 0, sum = 0;
                clock_t start, end;

                start = clock();
                printf("\n1MB Block Test \n");
                printf("Start Clock %d\n", start);
                while (sum < 100 * 1024 * 1024)
                {
                        r = libusb_bulk_transfer(handle, 0x80 | 0x1, buf_20k, 1024 * 1024, &transfer_len, 1000);
                        if (r == LIBUSB_ERROR_PIPE) {
                                libusb_clear_halt(handle, 1);
                                printf("Get 20k buffer Fail\n");
                                break;
                        }
                        else if (transfer_len == 1024 * 1024)
                        {
                                sum += transfer_len;
                        }
                        else
                        {
                                printf("Get buffer %d\n", transfer_len);
                                break;
                        }
                }
                end = clock();
                printf("End Clock %d\n", end);
                float speed = 100000.0 / (end - start);
                printf("Speed %f MB/S\n", speed);
        }
        {
                int transfer_len = 0, sum = 0;
                clock_t start, end;

                start = clock();
                printf("\n10MB Block Test \n");
                printf("Start Clock %d\n", start);
                while (sum < 100 * 1024 * 1024)
                {
                        r = libusb_bulk_transfer(handle, 0x80 | 0x1, buf_20k, 10 * 1024 * 1024, &transfer_len, 1000);
                        if (r == LIBUSB_ERROR_PIPE) {
                                libusb_clear_halt(handle, 1);
                                printf("Get 20k buffer Fail\n");
                                break;
                        }
                        else if (transfer_len == 10 * 1024 * 1024)
                        {
                                sum += transfer_len;
                        }
                        else
                        {
                                printf("Get buffer %d\n", transfer_len);
                                break;
                        }
                }
                end = clock();
                printf("End Clock %d\n", end);
                float speed = 100000.0 / (end - start);
                printf("Speed %f MB/S\n", speed);
        }
        {
                int transfer_len = 0, sum = 0;
                clock_t start, end;

                start = clock();
                printf("\n20MB Block Test \n");
                printf("Start Clock %d\n", start);
                while (sum < 100 * 1024 * 1024)
                {
                        r = libusb_bulk_transfer(handle, 0x80 | 0x1, buf_20k, 20 * 1024 * 1024, &transfer_len, 1000);
                        if (r == LIBUSB_ERROR_PIPE) {
                                libusb_clear_halt(handle, 1);
                                printf("Get 20k buffer Fail\n");
                                break;
                        }
                        else if (transfer_len == 20 * 1024 * 1024)
                        {
                                sum += transfer_len;
                        }
                        else
                        {
                                printf("Get buffer %d\n", transfer_len);
                                break;
                        }
                }
                end = clock();
                printf("End Clock %d\n", end);
                float speed = 100000.0 / (end - start);
                printf("Speed %f MB/S\n", speed);
        }
}

static int vl1602ed_test(void)
{
        int r;
        libusb_device_handle *handle;
        libusb_device *dev;

        printf("Opening device %04X:%04X...\n", VL1602ED_VID, VL1602ED_PID);
        handle = libusb_open_device_with_vid_pid(NULL, VL1602ED_VID, VL1602ED_PID);
        if (handle == NULL)
        {
                printf("  Open Failed.\n");
                return -1;
        }
        else
                printf("  Find Device.\n");

        dev = libusb_get_device(handle);

        libusb_set_auto_detach_kernel_driver(handle, 1);
        printf("Claim Interface 0\n");
        r = libusb_claim_interface(handle, 0);
        if (r != LIBUSB_SUCCESS)
        {
                printf("   Failed.\n");
        }
        else
        {
                r = libusb_claim_interface(handle, 1);

                if (r == LIBUSB_SUCCESS)
                {
                        printf("   Success.\n");
                        vl1602ed_vllogic_test(handle);
                }
        }
        //printf("Claim Interface 1\n");
        //r = libusb_claim_interface(handle, 0);
        //if (r != LIBUSB_SUCCESS)
        //{
        //        printf("   Failed.\n");
        //}

        printf("Closing device...\n");
        libusb_close(handle);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j, r;
        const struct libusb_version* version;

        version = libusb_get_version();
        printf("Using libusb v%d.%d.%d.%d\n\n", version->major, version->minor, version->micro, version->nano);
        r = libusb_init(NULL);
        if (r < 0)
                return r;

        vl1602ed_test();

        libusb_exit(NULL);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