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国产POS机

楼主:
     去年淘了一堆POS机用来拆元件练焊工的,主要是便宜,要是能驱动其COG屏或是热敏打印机就回本了,那就赚了,所以买了有那么一小堆,大家都知道一般的POS机都有防拆设计,一拆就报废,其实报废的是POS的刷卡加密功能,拿来玩还是可以的。各种部件也是可以用来干别的事的。      先请上今天主角吧,一台国产的POS机主机,这种POS是不带PIN键盘的。

接下来就开拆了,
       下掉这两个螺丝,打开SIM卡口,取下电源与通讯口,然后正面下掉两个螺丝,就拆开了。

       电源与通讯接口部分,偷工减料很严重呀,做工很一般,PCB也采用一般的双层PCB,毫无高级可言。

       开盖来个正反面

       热敏可以下掉了

          下掉屏,下掉按键PCB板,不知道此屏能否自己驱动玩玩

        看看键盘板吧

        东西不是太复杂,但也不简单呀,

           特写一下

         再看拆出主板吧采用

       主芯片特写一下

         芯片卡识别板的主芯片,还有磁卡条

      最后上一个所有的板子拼接图,整个机器看来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是用料相对来说比一般使用电子设备要好一些,但相对进口POS还是要差一些的,特别是防拆解设计,在这个POS上基本上没有体现,同时PCB设计的集成度很低,屏蔽基本上没有,原来拆解过一个进口的PIN键盘,可以说做工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可以对比下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3447-1-1.html

   图片些多,有的就不再讲解了,大家自己看吧!

网友A:
采用CPLD进行按键加密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感谢分享,POS机里面能放四张sim卡?

网友C:
屏看起来不错,能找到资料可以玩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用CPLD进行按键加密是什么情况?

POS机PIN健盘里面会配一个CPLD用于按键加密,防止攻击POS机,因为CPLD比FPGA要更难破解。反正多每次拆到键盘都会有个CPLD。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POS机里面能放四张sim卡?

这个不是,一般的SIM卡,因为这个机器通讯是有线通讯的!应该是用于识别商家身份的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看起来不错,能找到资料可以玩一玩

COG应该好分析, 看电容怎么接的就能把偏置与倍压的脚找出来,然后两边的一边肯定是全是控制脚,另一个边就全是数据脚,再数数确定大约是哪个主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一般的SIM卡,因为这个机器通讯是有线通讯的!应该是用于识别商家身份的卡。

SAM卡Security Access module,用于加密认证的

网友:
什么时候教我们CPLD进行按键接密?

网友:
楼主拆解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B:
看过一个外国电影,类似拆弹专家,是拆一个有防拆设计的设备,如果直接破拆就会导致内置备用电池电路供电清除所有资料。最后他们的破解方法是用X光透视内部,然后用外壳手术设备在盒子上打孔并深入盒子内剪掉备用电池连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过一个外国电影,类似拆弹专家,是拆一个有防拆设计的设备,如果直接破拆就会导致内置备用电池电路供电清 ...

  新玩法呀!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玩法呀!可以试试

你应该有这个条件尝试,尝试过后一定来分享,我想验证电影里的情节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有这个条件尝试,尝试过后一定来分享,我想验证电影里的情节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实现

管管支持一个X光机就行了,别的我来搞定!

网友:
你应该有这个条件尝试,尝试过后一定来分享,我想验证电影里的情节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