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使用arm软核问题

楼主(2017-03-31):
fpga使用arm软核问题
使用fpga做一个arm的软核处理器,那么用户程序如何烧到rom里面,fpga又如何能使rom里的程序加载到ram运行呢?对于硬件如何启动软件运行不懂,希望有人能解答一下。

网友A:
你做ARM软核,你的RAM和ROM都在哪里,是片上的吗?如果是片上的,那么好办一些。
只要你定义片上ROM,然后选择初始化文件,即你编译出来的ARM程序HEX文件,那么重新编译一下FPGA工程,就可以了。启动软件运行,只要你把复位变量地址指定到相应ROM地址,并且与你编译ARM程序时的地址一致就可以。
片外的话很麻烦,得自己想办法片外烧了,也就是说要弄个烧写片外ROM或Flash的子程序,把编译好的程序从上位机读进来,烧进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