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求助

楼主:
(1)Description        Resource        Location        Path        Type
#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tistdtypes.h"        aif_setup.c        line 30        /AIF2_LTE_FDD/src        C/C++ Problem
(2)Description        Resource        Location        Path        Type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E:/ti/workspace_v5_5/common/K2_Serdes_init.c', needed by `src/K2_Serdes_init.obj'.        AIF2_LTE_FDD        Unknown                C/C++ Problem

网友A:
你这没有说明问题  也许真的是太小白了吧  我觉得新人请教问题最起码得说清楚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贴代码……  不然人家也不知道你到底啥问题啊

网友:
有两种原因
1,可能你的工作环境设置文件夹有汉字,或者在properties仔细检查下include options文件设置。
2,文件指定目录路径的问题,把程序代码中的include前面的路径都删除。
我也是新手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没有说明问题  也许真的是太小白了吧  我觉得新人请教问题最起码得说清楚自己的问题  而不是贴代码…… ...

应该是文件路径问题,有没有规范一点的设置路径的方法,路径问题搞得脑袋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种原因
1,可能你的工作环境设置文件夹有汉字,或者在properties仔细检查下include options文件设置。 ...

你说的这几个方法都试过了,还是没有解决,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