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1-SOC,为啥在Ubuntu上安装QT库会失败,附带截图

楼主:
求各位指导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你还是自己去官网下载run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自己去官网下载run包吧

能否再说的详细一点点,新手照着官方指导手册整的,然后这过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否再说的详细一点点,新手照着官方指导手册整的,然后这过不去了

给个地址也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能否再说的详细一点点,新手照着官方指导手册整的,然后这过不去了

直接敲命令./configure就不会出现问题,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敲命令./configure就不会出现问题,为啥?

我之前被折磨过很久,这应该是你编译链路径和./configure后参数qws中的配置不一样,如果你直接./configure的话是用GCC编译,编译的是X86版,配置是默认的,所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