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 Tile的定时器中断及数据解算

楼主:
 求助好心人,现在sensor Tile开发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急求帮忙!!!
我的目的是想要将sensor Tile的加速计、陀螺仪、磁力计的数据用串口传至电脑上,然后使用算法解算,得出XYZ轴的加速度角速度以及角度。遇到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定时器中断,定时1ms,我自己也是在程序上改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成功,就更谈不上用数据解算,在PC端得到XYZ轴的加速度角速度以及角度的值。或者说数据解算都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怎么样实现用定时器完成流水灯,这个程序会改了,那我接下来就好做了。

BlueMicrosystem2例程里有定时器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Function for initializing timers for sending the information to BLE:
*  - 1 for sending MotionFX/AR/CP and Acc/Gyro/Mag
*  - 1 for sending the Environmental info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InitTimers(void)
{
  uint32_t uwPrescalerValue;

  /* Timer Output Compare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declaration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to have TIM4 counter clock equal to 10 KHz */
  uwPrescalerValue =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10000) - 1);

  /* Set TIM4 instance (Environmental)*/
  TimEnvHandle.Instance = TIM4;
  /* Initialize TIM4 peripheral as follow:
     + Period = 500 - 1 (10ms)
     + 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2)/10000) - 1
     + ClockDivision = 0
     + Counter direction = Up
  */
  TimEnvHandle.Init.Period = 50*100 - 1;
  TimEnvHandle.Init.Prescaler = uwPrescalerValue;
  TimEnv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Env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if(HAL_TIM_Base_Init(&TimEnv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

  /* Set TIM1 instance (Motion)*/
  TimCCHandle.Instance = TIM1;
  TimCCHandle.Init.Period        = 65535;
  TimCCHandle.Init.Prescaler     = uwPrescalerValue;
  TimCC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CC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if(HAL_TIM_OC_Init(&TimCC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the Output Compare channels */
/* Common configuration for all channels */
  sConfig.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sConfig.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sConfig.Pulse = uhCCR1_Val;
  if(HAL_TIM_OC_ConfigChannel(&TimCCHandle, &sConfig, TIM_CHANNEL_1)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ifdef OSX_BMS_MOTIONCP // ((defined OSX_BMS_MOTIONCP) || (defined OSX_BMS_MOTIONPM))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sConfig.Pulse = uhCCR2_Val;
  if(HAL_TIM_OC_ConfigChannel(&TimCCHandle, &sConfig, TIM_CHANNEL_2)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endif /* OSX_BMS_MOTIONCP */

#ifdef OSX_BMS_MOTIONAR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sConfig.Pulse = uhCCR3_Val;
  if(HAL_TIM_OC_ConfigChannel(&TimCCHandle, &sConfig, TIM_CHANNEL_3)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endif /* OSX_BMS_MOTIONAR */

  /* Output Compare Toggle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sConfig.Pulse = uhCCR4_Val;
  if(HAL_TIM_OC_ConfigChannel(&TimCCHandle, &sConfig, TIM_CHANNEL_4) != HAL_OK)
  {
    /* Configur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Set TIM5 instance (Mic )*/
  TimAudioDataHandle.Instance = TIM5;
  /* Initialize TIM5 peripheral as follow:
     + Period = 100 - 1 (10ms)
     + Prescaler = ((SystemCoreClock/2)/10000) - 1
     + ClockDivision = 0
     + Counter direction = Up
  */
  TimAudioDataHandle.Init.Period = MICS_DB_UPDATE_MUL_10MS*100 - 1;
  TimAudioDataHandle.Init.Prescaler = uwPrescalerValue;
  TimAudioDataHandle.Init.ClockDivision = 0;
  TimAudioDataHandle.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if(HAL_TIM_Base_Init(&TimAudioData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网友A:
你说的定时1ms是指采样率还是串口的输出数据的时间?算法可以直接在SensorTile上实现 输出对应的数据到电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定时1ms是指采样率还是串口的输出数据的时间?算法可以直接在SensorTile上实现 输出对应的数据到电脑

就是串口输出的时间,传入电脑的数据太快了,所以需要定时。用手机APP确实能够观察xyz轴的加速度及其各值,但是我想要将数据传入电脑,上位机就可以用软件来读取传入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串口输出的时间,传入电脑的数据太快了,所以需要定时。用手机APP确实能够观察xyz轴的加速度及其各值 ...

就是这个图片,这个是用labview做的,可以读取数据和显示数据,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传入电脑的数据给解算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定时1ms是指采样率还是串口的输出数据的时间?算法可以直接在SensorTile上实现 输出对应的数据到电脑

你这里还有没有寄存器资料也,每次修改程序时都不知道改,改了之后又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串口输出的时间,传入电脑的数据太快了,所以需要定时。用手机APP确实能够观察xyz轴的加速度及其各值 ...

这个你多少需要一点上位机的编程基础
如果用现成的软件,就要知道他的通信协议,然后修改SensorTile按照他要求的协议输出传感器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还有没有寄存器资料也,每次修改程序时都不知道改,改了之后又出现各种问题。

你是指什么寄存器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定时1ms是指采样率还是串口的输出数据的时间?算法可以直接在SensorTile上实现 输出对应的数据到电脑

就是怎么样实现用定时器完成流水灯,这个程序会改了,那我接下来就好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lueMicrosystem2例程里有定时器的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
* @brief  Function for  ...

嗯嗯,好的,谢谢啦。可能我估计还要好久才能改好,谢谢你的帮助。